如何选则设备的地角螺栓?

楼主(2006-10-23):
机械设计手册上查不到设计地角螺栓的资料,谁能告诉我如何选则地角螺栓?谢谢!

网友:

你的意思是固定机台的机械脚吗?
一般我都向厂商索取目录
依目录规定之荷重来选择机械脚~

楼主:

是固定设备的地角螺栓,设计时不知选多大的,也不知向哪个厂商索取目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固定设备的地角螺栓,设计时不知选多大的,也不知向哪个厂商索取目录。

不知你说的是否如图所示
你可能要上网搜寻
或请採购人员去找
大陆很多的
一般卖机械五金(非家庭用的)就可问到
我人在台湾,用的是台湾目录可能对你帮助不大

楼主:

不完全一样,上部一样,下部是一个弯勾状的,埋在地下,固定设备。

网友:

喔~ 是用於重机械的?

 重机械我没接触过没

法帮你的忙

不过我上百度查还蛮多你说的地角螺栓

你上搜寻引擎查查看吧~

这裡有个北京的
看看是不是你要的

http://www.ztbf.com/pro_2.html

网友:

楼主:先要详细计算设备所受的各种力,包括静载荷和动载荷,特别是冲击力,动力计算可以参考GB50040-96,算完受力才能定地脚螺栓,这是一件特别复杂的事情,在设计院都不是新手干的活。应注意向你师傅请教,看来你一个人做不了。

楼主:

有没有资料涉及到地角螺栓的选用?是GB50040-96吗?找不到此标准呀,也不知道该标准的名称。

网友:

GB50040-96,《动力机器基础设计规范》。书店有,9元

楼主:

谢谢!

网友(2009-09-17):
GB50040-96,《动力机器基础设计规范》。  看来也是个挺复杂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