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维修时的注意事项

楼主(2006-10-23):
. 通常检查fficeffice" />

详细地了解以下几个问题:

㈠是一次性的故障还是几次性的故障(偶然性的还是常发的)?

) H; K J3 [! ~& m# ]

㈡新程序还是旧程序?(是否程序错误)

㈢故障发生前的CRT的显示内容?

㈣如何操作的机床、操作的内容?机床上表现的故障?

㈤在何操作方式下发生的故障:

●方式─┬─ 手动方式:  可以用存储器方式进行检查。

└─ 存储器方式:可以用手动方式进行检查。

●是一个轴还是几个轴的问题?

一个轴时,对位置控制、伺服单元、电机进行检查。

●手动:快速时发生故障,以到位的方式进行检查。

㈥故障与温度有关否?  高温?  低温?

㈦故障与时间有关否?  早上/下午/晚上?

早上─温度低、润滑脂凝固?液压系统问题?电压降过大?

下午─电压不稳?气温过高?

! X1 D6 @8 u k! ^

晚上─变电所切换,电网电压干扰?

㈧特定程序发生故障:

ATCMST等、要检查是否与机床的接口有关。

㈨发生故障后,最好保留现场(在按急停/复位钮前检查)。

. 通常检查点

㈠ 电压(输入:AC380V220VBG+24V、±15V、+5V等)。

㈡ 输入/输出信号.

㈢ 联接器和螺丝松动、电缆插头接触不良?  (经常发生)

4 H B/ L8 {& Y1 @

RS232C与纸带阅读机的接口信号正常否?  (用示波器看)

. 维修时要保留的数据

㈠ 参数            ━┓

㈡ 螺距误差补偿值

$ M j! _ R1 ~, R- T

㈢ PC参数

㈣ 刀具偏置数据       }㈠㈡㈢㈦最重要,应预先保留。

㈤ 设定的数据

㈥ 零件程序

㈦ 用户宏程序      ━┛

网友:

发生故障的 时候,一般直接按急停呀,怎么办呀?

网友(2006-12-01):

有一定道理。,学习  。

网友(2009-08-20):
有视频语音资料吗

网友:
学习了。大家也都看看吧。书到用时方恨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