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焊是什么焊接方法?---[请教]

楼主(2006-10-23):
今天见到了一个加工的箱体 上面有一块板怎么也见不到焊接处 只在背面有一道很小的点

老总说是射焊

\0 g: q/ E8 R L9 D9 R& R

哪个见过这种焊接方法的

网友:

会不会是"点焊"啊

网友:

公司有个出口件,焊接方式就是在两个焊接件上射一小孔就点焊上了.感觉象木工用的气锤!

楼主:

有点象3楼说的

网友:

是不是激光焊的阿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哪位DX能详细讲解一下?

网友(2009-07-20):
焊接的方法实在是太多,无法弄得全明白,

网友(2009-09-13):
那可能是电子束焊

网友:
一直没有答案?好奇啊

网友(2009-11-19):
我也不清楚什么是射焊?也很想学习一下

网友:
应该是点焊

网友:
象是微束焊.为了增加穿透.开了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