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件合金钢的热处理问题

楼主(2006-10-23):
我公司用到35CrMnSi这种材料,长度1600mm,外径500,内径350,在一家私人热处理厂子热处理完后,运到我们这里放置一段时间后,发现裂了,是比较长的通裂。我们为了研究这种大件合金钢的热处理,就把这个大件给高温回火了,现在的金相组织全为珠光体。我们还要对其进行热处理,但是对于这种大件的热处理,我们缺少相关的经验,有没有哪位前辈能给提供点借鉴。比如说,哪里能够做这种大件的热处理的,为了防止开裂,应该采取怎样的热处理工艺的。谢谢大家了。可以qq联系:26363282

网友:

我们是在衡阳做的,他们做的是全国数得着的。网上搜一下有他们的资料。

楼主:

衡阳什么单位,名称是什么?谢谢

网友:

这个我们公司可以做,不过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离你们太远了,我们公司最大直径可以做到¢4000 ,最大长度可以做到5500 .

5 c* B }1 {& r

对于你说的情况:第一首先你得保证你的材质没有问题,比如说原材料成分是否合格,材质有没有偏析裂纹等缺陷,特别是锻造后没有裂纹,组织是否合格等等;第二热处理工艺是否合理,比如说是否采用了分段升温,淬火温度是否合适,保温时间是否充分,回火是否充分及时,淬火后组织是否正确等等进行分析

楼主:

我们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所有可能的因素都分析了一遍。现在还要对其进行热处理,这就主要看热处理单位的热处理工艺了。所以我们想和能够对其进行热处理的单位共同探讨这个问题。

楼主:

我们和重庆齿轮箱有限责任公司联系了。谢谢。你真是好员工。

网友:

能询问一下,你的工件是做什么样的热处理么
干什么用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