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用什么型号弹簧?---[求助]

楼主(2006-10-23):
本人设计了一个装置,需要用到一个弹簧。

 }3 w L

其内径固定为5MM,钢芯为1.5-1.7MM,要能承载28公斤气压,问要什么型号的呀?

请明示。

网友:

我看不明白,重复一下,弹簧内径为5,钢丝为1.5到1.7,正常工作范围内应能承受28公斤的力,但是气压是压强,转化成压力需要知道面积。。。。你能不能传张图来,对安装尺寸和材料的要求等

网友:

选取用弹簧还要看你最终的压力,与气压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