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软氮化一批35CrMo钢的工件---[请教]

楼主(2006-10-23):
我最近软氮化一批35CrMo钢的工件,与前批不同,HV5的硬度全部达不到470以上,只能到410HV5左右,(1公斤以下载荷HV1硬度在500以上),开始中间还夹有几个500HV5以上的,后来完全不行了。以前能够到500HV5以上的。工件来自同一厂家,我认为材质有问题,可检验成份是对的。
请教各位高手,给我一个解答。

网友:

我是新手,楼主的问题我不太清楚
请教一下楼主:你们检验成分用什么仪器检,还是有别的方法,谢谢楼主

楼主:

委托检验

楼主:

补渗过几次,无任何改良。工艺没变只是结果变了,奇怪的是中间无规律的有几个与以前一样的合格品。我怀疑是材质或是调质的问题。同时我在同一炉中放了20CrMnTi和15CrMo的工件,都能合格,20CrMnTi的工件硬度在640HV5以上。

网友:

  一般氮化硬度或深度不够原因:

1.可能是钢料化学成份不适合作氮化处理

2.可能是氮化处理前的组织不适合

3.可能是氮化温度过高或太低

4.炉中之温度或流气不均匀

5.氨气的流量不足

. L: F+ C1 ~ m

6.渗氮的时间不够长

网友:

这个原因是很复杂的,不过楼主可以先看看调质的硬度是多少?

网友:

盐浴软氮化,过程控制很容易,应该是材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