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零件的常用焊接方法

楼主(2006-10-23):
   由于铸铁的一些优点,在汽车制造材料中占有很大的比重。铸铁零件大多是加工精度高、价格昂贵的基础零件,如气缸体、气缸盖、变速器壳体等。铸铁零件在制造及使用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裂纹、气孔、损坏等情况。据统计,汽车在正常使用情况下,这类零件达到磨损极限时,其尺寸变化只有0.08%~0.40%,质量损失只有0.1%~1.8%,此时将零件报废,无疑是非常浪费的。因此,研究和利用先进的修理经验,合理地修复铸铁零件是十分必要地。焊接就是一种非常有效地修复铸铁零件的方法。

铸铁含炭量高、杂质多,并具有塑性低、焊接性差、对冷却速度敏感等特性, 焊补后容易出现白口组织和产生裂纹。为改善铸铁零件的焊补质量,可采取以下方法。

1.热焊法

焊前将工件整体或局部预热到600~700℃ , 补焊过程中不低于400℃,焊后缓慢冷却至室温。采用热焊法可有效减小焊接接头的温差,从而减小应力,同时还可以改善铸件的塑性,防止出现白口组织和裂纹。

! Z) C4 t, n w: N( F4 @

    常用的焊接方法是气焊和焊条电弧焊。气焊常用铸铁气焊丝,如HS401或HS402,配用焊剂CJ201,以去除氧化物。气焊预热方法适于补焊中小型薄壁零件。焊条电弧焊选用铸铁芯铸铁焊条Z248或钢芯铸铁焊条Z208,此法主要用于补焊厚度较大(大于10mm ) 的铸铁零件。

9 i `4 T0 k6 M

    热焊法的焊接设备主要有加热炉、焊炬、电炉(油炉或地炉)等,焊接工艺如下:

    1)焊前准备和预热:清除缺陷周围的油污和氧化皮,露出基体的金属光泽:开坡口,一般坡口深度为焊件壁厚的2/3, 角度为70°~120°;将焊件放入炉中缓慢加热至600~700℃(不可超过700℃)。

% @: a' w- p y* m) o

    2)施焊:采用中性焰或弱碳化焰(施焊过程中不要使铁水流向一侧),待基体金属熔透后,再熔入焊条金属;发现熔池中出现白亮点时,停止填入焊条金属,加入适量焊剂,用焊条将杂物剔除后再继续施焊;为得到平整的焊缝, 焊接后的焊缝应稍高出铸铁件表面, 并将溢在焊缝外的熔渣重新熔化, 待降温到半熔化状态时,用焊丝沿铸件表面将高出部分刮平。

    3)焊后冷却:一般应随炉缓慢冷却至室温(一般需48h以上),也可用石棉布(板)或炭灰覆盖,使焊缝形成均匀的组织, 同时防止产生裂纹。

2.冷焊法

    此方法是焊前不对工件进行预热,或预热温度不超过300℃。常用焊条电弧焊进行铸铁冷焊。根据铸铁工件的要求,可选用不同的铸铁焊条,如补焊一般灰铸铁零件非加工面选用Z100焊条,补焊高强度灰铸铁及球墨铸铁零件选用Zll6或Z117焊条。

    冷焊法的焊接设备为普通的电弧焊设备,焊接工艺如下:

    1)焊前准备:清除焊修表面的油污及杂质,使其露出基体的金属光泽:如果存在裂纹,应在裂纹两端各钻一个止裂孔, 以免施焊时裂纹延伸;沿裂纹开出坡口,其型式和大小由焊修部位的厚度和工艺要求而定。如果是大型铸件,还可以在焊缝处拧上一定数量的螺钉,使接头得到加强。螺钉直径一般不超过16mm(如果壁厚小于15mm,则螺钉直径应小于或等于6mm ),螺钉的数量可按断面面积计算, 即螺钉的总断面面积不大于铸件裂纹断面面积的25% , 且这些螺钉应均匀分布在裂纹两边。

    2)焊修规范的选择:焊条直径由焊修部位的厚度确定,一般应尽量选用小直径的焊条, 以减少输入焊件的热量:在保证焊条金属与基体熔合的情况下,焊修电流也应尽量选用小的, 以免焊件温度过高产生应力; 电弧长度一般是焊条直径的0.5~1.1倍, 以保证燃烧稳定:如果采用直流电源,则一般选焊件为负极,以免焊件受热,温度过高。

    3)操作工艺要求:一般应遵循“先内后外(先孔内,后机体外侧,再后机体上平面)、短段、断续、分散焊、多层多道(第一层焊完后,用砂轮在整个焊缝上磨去一些焊肉,检查确实不存在气孔、裂纹后再焊第二层;每层先从坡口两侧焊起,后焊中间)、小电流、锤击焊缝”的原则。

    ① 将整条焊缝分成若干小段,不可连续施焊,每段长度视焊件厚度而定,一般在10~50mm:每段焊完后,应冷却至室温再焊下一段:每个小焊波不要横跨到坡口两侧,这样有利于未焊部分自由收缩,并避免电弧在坡口两侧停留太久。

& Z+ c9 t: p t" @4 R+ g

    ② 焊后金属温度在800℃左右时, 应锤击焊缝, 使其表面呈麻点状,以松弛焊接应力,清除裂纹和气孔:温度低于300℃ 时不能再锤击,以免产生冷脆裂纹。

% {# h d

    ③ 施焊中以直线划小圈式运条手法为佳,焊缝应与母材呈圆滑过渡,以利于焊缝应力走向。

3.加热减应焊法

    此方法是不事先加热焊件,而在施焊前和施焊中加热焊件的“加热减应区”, 使其不阻碍焊缝的收缩,从而减少内应力, 避免产生裂纹。加热减应区可选取一处或多处,其选取原则为:

    1)应是阻碍焊缝膨胀的部位。当该部位加热冷却时, 使焊缝有获得自由热膨胀和冷收缩的可能。

    2)应是与其它部位联系不多且强度较大的部位。

    3)自身的变形对其它部位应无很大影响,不至于因它的变形而损坏其它部位。

    在选择焊接方法时应注意以下原则:

    ① 针对不同的切削加工性、颜色、强度等选择不同的焊接方法。焊条电弧焊热焊法对于要求质量高、切削加工性好的铸件最适合,焊条电弧焊冷焊法则适宜于机加工的表面及不便于预热的大型铸件。

    ② 针对不同的焊件体积、形状、厚度及使用条件等选择不同的焊接方法。对于中小型薄壁零件(如气缸)采用气焊、冷焊、热焊均可,对于较大的零件应采用气焊热焊法。

网友(2006-11-22):

本人曾用氩弧焊焊接铸铁,效果还不错!

网友:

谢谢楼主发贴,支持

网友(2007-02-08):

氩弧焊焊接铸铁

网友:

很实用,有机会试一下。谢谢 !

网友(2007-03-18):

本人用Z308,焊接前把工件加热,以免引起收缩裂纹,焊接后放在石灰里...........

网友:

很实用  谢谢楼主

网友:

氩弧焊焊接铸铁最适合用在新工件,小件上,效果很好,大件需要预热与缓冷,被油锈污染的工件处理起来很麻烦
遇到加工时尺寸超差的加工件我用电刷镀的方法修复
有时候也会用粘接剂

网友(2007-04-17):

直流机手工焊用不锈钢焊条好像也可以。

网友(2008-06-20):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们公司的关于铸铁焊接维修的一些案例,http://yingxinican.blog.163.com/blog/static/52323685200710161430743/edit/

网友:
焊接材料,焊工水平,焊接工艺都很重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