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外壳用什么材料好?---[求助]

楼主(2006-10-24):
各位大哥大姐好:我是一个设计新手,以前真空腔体我用不锈钢304来做,现在我们想用铝来做。不知道是否可以,还请各位多给与指导,谢谢!

网友:

首先要看你的真空度是多少?是的真空还是高真空。对于低真空用什么原材料关系不大,高真空腔体基本上没有用铝制造的。原因是铝的材料质地疏松,分子间的空隙较大,当腔内在高真空状态时,铝材中的气体会向真空腔内排气,这样,真空度就上不去。用不锈钢做高真空的腔体材料是对的,也是几十年来一致使用的方法。另外,真空用材的焊接有其特殊性,与普通的箱体焊接方法不同,腔内侧焊接要用氩弧焊一次连续焊接中途不可停顿,不得有夹渣气孔等缺陷,而腔体的外面,要分段焊接,每段大约焊接80-100mm,再留出这么大的间隔再这样焊,目的是防止有空气被封在焊缝中。

网友:

黄包车老师已对此问题作了很好的回答,现我在关公面前舞大刀,再作一补充:真空用材必须具有足够的强度和韧性,以用良好的冷热变形和焊接性能。一般来说,铝的承受压力不超过70KG/MM2,这样你就可根据要求选择你需的材料了。

楼主:

非常感谢两位的指导,要是用铝来做,就必须用 整体来加工一个箱体,因为铝是不容易焊接的,现在还没有找到厂家愿意用铝来加工,我们要把箱体抽到真空10的-6次方,我怕到时候铝承受不住内外的压差,会变形,请问各位学长,你们知道那个公司对真空做的很好的公司,请提供,谢谢!

网友:

黄包车老师讲的很专业,我是外行,也来学习一下.谢谢了

网友:

铝材是可以焊接的,可以用氩弧焊,但是你的要求已经是在高真空状态,还是用不锈钢为好,用铝材有可能真空度抽不上去。你可以查一下真空设计手册,有可能找到合适型号的铝材,或是找专门搞真空设备生产的单位咨询,拿别人的成功经验为我所用,我觉得这是更好的选择。

网友(2007-10-03):

GB150-98有对真空容器的设计计算方法,可参考一下。

网友A:

看你对工作所需真空度要求,高的可以用1Cr18Ni9Ti,因为他出气率低!

网友(2015-11-19):
引用 网友A:
看你对工作所需真空度要求,高的可以用1Cr18Ni9Ti,因为他出气率低!

你说的不就是不锈钢么

网友:
黄包车老师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