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螺纹加工---[求助]

楼主(2006-10-24):
我们在加工1/2"的管螺纹时,板牙不动,可每次加工出来的螺纹,在用环规测试后的差别都很大,有些甚至超出两三扣!请问各位大虾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是说的G1/2的管螺纹吗?外径是20.955,螺距为1.814.差两三扣是不是螺距不对,测一下板牙螺距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

管螺纹有55度和60度之分,但螺距是一样的,用环规测试是差别会有差别。

楼主:

管的外径是21-21.3的关螺纹

楼主:

我们平常叫四分管.应该是PT

网友:

规格不对吧,GB/T7307里有里规定,牙形角一般为55度.60度的我们没用过.http://baike.machine365.com/arts/060313/20/99411.html网页里有详细参数,你对照一下

网友:

用合金板牙试试。

网友:

你说的螺纹很特殊,是PT 推拔管用 JIS B0203 55°,不好意思,我这查不到相关的资料.

楼主:

哦!上面得数据就是我们要求的!环规测量得是不是中径啊!?

网友(2007-03-13):
Re: G3/8管螺纹加工---[求助]

G3/8的管螺纹怎么加工,工序是怎么样的,如何保证气密性,采用什么工具加工(在铝产品上加工)?采用什么样的丝堵更好能保证它的气密性?

网友:

看规格对不对,

网友(2010-04-06):
代号NPT即旧标准代号Z:
标记:NPT 3/8、NPT 3/8-LH,其中LH表示左旋。
表5   常用螺纹的基本尺寸
尺寸代号   每寸牙数   大径   中径   小径   建议底孔   基准距离   牙数
1/8         27        10.242   9.489   8.736     φ8.6    4.102   4.36
1/4         18        13.616   12.487   11.358   φ11.1   5.786   4.10
3/8         18        17.055   15.926   14.797   φ14.5   6.096   4.32
1/2         14        21.223   19.772   18.321   φ17.9   8.128   4.48
3/4         14        26.568   25.117   23.666   φ23.2   8.611   4.75
1            11.5      33.228   31.461   29.694   φ29.2   10.160   4.60
1-1/4     11.5       41.985   40.218   38.451   φ37.9   10.668   4.83
1-1/2     11.5       48.054   46.287   44.520   φ43.9   10.668   4.83

网友:
这个问题挺细的,如果牙内有杂质、加工设备的累积误差均会造成不合格

网友:
环规测量的肯定是中径,但并不限定于中径,如果底径以及其它方面的误差导致通规过不了,同样会判定为不合格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