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CA6143的机床参数啊?

楼主(2006-10-24):
我需要进行改装,不知道哪位大侠可以拔刀相助啊,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

不大清楚!!我厂子产机床,但是没有见到这种型号!

网友:

"CA6143的机床参数" CA6140是加工直径400mm.
CA6143是加工直径430mm.

网友:

有没有CA6132的机床参数呀,我也要改造车床

楼主:

什么都可以只要是CA61XX系列的,机床参数啊,大姐.急着哪

网友(2006-12-01):

CA开头的车床是沈阳机床厂的专用代号,如CA6140,A代表车床老大的地位。
而其他厂家用的是C6140A的国家标准,A代表改进一次。

网友:

CA6140B普通车床主要参数;
床身上回转直径          φ400 mm
刀架上回转直径          φ210 mm
二顶尖间长度             750/1000/1500/2000 mm
床身宽度                 400 mm
刀杆截面                 25X25 mm
最大允用切削力           1385 Kgf
主轴最大输出扭矩         140 Kgf-m
主轴速度范围             10-1400 rpm
主轴内孔                 φ80 mm
前主轴孔锥度             φ90 mm(1∶20)
进给数量                  64 kinds
主轴每转纵向进给
          标准             0.11-1.6 mm/rev
          小进给           0.028-0.11 mm/rev
          加大进给         1.76-6.4 mm/rev
公制螺纹范围               1-192 mm
英制螺纹范围               1/2-24 t.p.i.
模数螺纹范围               0.25-48
经节螺纹范围               1/2-96 D.P
床鞍纵向快速               4 m/min
横刀架行程                 320 mm
小刀架移动行程             140 mm
床尾套筒最大行程           150 mm
床尾套筒直径               φ75 mm
床尾套筒孔锥度             莫氏5#
主电机                     7.5 KW
重量 净重/毛重
  750 mm                   2000/2680 Kg
1000 mm                   2080/2760 Kg
1500 mm                   2230/3020 Kg
2000 mm                   2580/3420 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