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大行程的插床可加工该零件?

楼主(2006-10-24):
哪里有大行程的插床,加工该零件?

网友:

如果是键槽我们就可以,但是齿轮就不行了。我们的分度精度达不到。

网友:

这个加工用线切割机床加工比较好。

网友:

做个接长的动力头,改为铣加工就行了.

楼主:

目前我们(外委加工)用线切割,但太费时了。

网友:

你是在哪儿的?
3 K7 U8 U  M: x6 ~6 r如果有兴趣,可以发给我来做.

网友:

线切割割这么长, 肯定会很慢.

楼主:

我在辽宁盘锦,信箱wushaolu@yahoo.com.cn

网友(2006-12-24):

是不是类似内齿套的零件,如果是的话,有插齿机就能加工出来,我单位就有。

网友:

没看图纸,但按你说的应该用拉床也可以解决!而且拉床的形成也比较大,而且精度不是很高的话,用旧车床改造也方便

网友:

看了图,需要的插床行程并不长,在普通插床工作台放一个带分度孔板的回转分度头,还有成型刀,完全可以加工。

网友(2017-10-14):
本公司生产插床界最新科技数控插床,目前国内只此一家,针对做一些盲孔直键,花键,螺旋键,等分或不等分,任意槽,另可接普通插床改造成数控插床及生产高难度特种产品的专机。地址浙江省慈溪市,联系电话131229576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