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单位采购的CB-B16 齿轮泵为何总漏油?

楼主(2006-10-24):
我单位采购的CB-B16 齿轮泵为何总漏油?厂家是阜新和上海的,油是8#液力传动油,泵入口有0.1~0.2MPa左右的正压,温度约40度。新泵就漏,不知到哪里有质量好的?给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

齿轮泵漏油是指内泄漏还是外泄漏?齿轮泵适用油的粘度为20-40mm2/s,如果油品粘度过小,内泄漏会很大。

网友:

  齿轮泵漏油是指内泄漏还是外泄漏? 如果是内漏,主要是零件加工精度问题,主要是轴向间隙过大引起。

楼主:

8#液力传动油
密度:          0.8778 g/cm3
运动粘度:      2000   mm2/s (-20℃),7.5~7.8 mm2/s (100℃)
动力粘度:      40℃:37.5mmPa.s,50℃:29.5mmPa.s, 60℃:19.5mmPa.s(华孚测试数据)

外泄露!!!!很着急呀!!!

网友:

是泵轴油封漏油吧,因CB-B16 齿轮泵从进油口到泵轴油封处有一润滑油道,当泵入口有0.1~0.2MPa左右的正压时,使泵轴油封承受不住正压而漏油。

网友:

某单位的泵类产品曾发生过箱体内的润滑油经传动轴渗出箱体外,
后来设计人员在油封端盖作了改进,即在油封端盖最低处铣了条槽,这样渗漏油又回到了箱体内,
就不再渗漏了.

网友:

泵内压力过大时,两齿啮合出压力不均,油液被挤压,体积缩小,会从任何可能的缝隙泄漏出去,即所谓的空穴现象,在啮合处的泵壁上加工沟槽,连接受困油液和出油口油液可解决这一问题,是不是加工这个卸油槽时没有加工到位造成的泄漏?

楼主:

油封有时被顶出,难道入口不允许有正压吗?除此之外别的密封面也漏。今天我们改造了一下,把里面加了几个“O”型圈,解决了别的密封面的泄露,仍然担心油封被顶出。刚刚从现场回来,把泵入口的正压稍微降低了一些,现场运行了一个小时,暂时未漏。
    我关心:该泵入口是否允许有正压?
            我们以前试验过,入口没有正压时,其它面会渗油,但不严重,油封没有被顶出。
            谢谢各位大虾指教,但我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

网友:

“该泵入口是否允许有正压?”不能有正压!有正压意味内泄漏大。

楼主:

我们的使用条件不怕内泄露,就怕外泄露。正压会造成外露吗?

网友:

正压会造成CB-B16 齿轮泵泵轴油封漏油!(请详细了解CB-B16 齿轮泵的结构)
如必须加正压,请更换同压力和流量的叶片泵。

网友:

我厂有齿轮泵,你流量、扬程多少

网友:

是由于齿轮磨损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