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autocad图转换成word图片 |

楼主(2006-10-24):
Re: 如何把autocad图转换成word图片

网友:
Re: 如何把autocad图转换成word图片

把CAD调成白屏,之后用print scrreen sysrq 键抓屏,然后粘贴入word

网友:
Re: 如何把autocad图转换成word图片

谢谢TOD  小软件很好用。

网友:
Re: 如何把autocad图转换成word图片

谢谢了~~~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将 AutoCAD 中的图形拷贝到 Word 中的软件

BetterWMF 是一款可以将 AutoCAD 中的图形拷贝到 Word 中的软件。它的独特
之处是在拷贝时可以自动去除那令人烦恼的黑色背景并可以自动修剪图形的空白边缘、
自动填充颜色、自动将DWG格式文件转变为 WMF 格式,另外 它还能对图形进行缩放、
旋转,并能根据自己的需要对不同颜色的线条设置不同的线宽。如果你是一位专业
制图人员,或者你是一位需要编辑制图资料的编辑人员,那么 BetterWMF 一定可以
作为你的首选。
    新版本增加了对 AutoCAD 2004 的全面支持。
    BetterWMF ARX 命令:BCOPYCLIP-复制到剪贴板  BWMFOPT-打开选项对话框
                        BWMFOUT-保存WMF文件
 BetterWMF 是一款可以将 AutoCAD 中的图形拷贝到 Word 中的软件。它的独特
之处是在拷贝时可以自动去除那令人烦恼的黑色背景并可以自动修剪图形的空白边缘、
自动填充颜色、自动将DWG格式文件转变为 WMF 格式,另外 它还能对图形进行缩放、
旋转,并能根据自己的需要对不同颜色的线条设置不同的线宽。如果你是一位专业
制图人员,或者你是一位需要编辑制图资料的编辑人员,那么 BetterWMF 一定可以
作为你的首选。
    新版本增加了对 AutoCAD 2004 的全面支持。
    BetterWMF ARX 命令:BCOPYCLIP-复制到剪贴板  BWMFOPT-打开选项对话框
                        BWMFOUT-保存WMF文件

网友:
Re: 将 AutoCAD 中的图形拷贝到 Word 中的软件

引用 网友A:
BetterWMF 是一款可以将 AutoCAD 中的图形拷贝到 Word 中的软件。它的独特
之处是在拷贝时可以自动去除那令人烦恼的黑色背景并可以自动修剪图形的空白边缘、

哦~
那麼好用吗?
感激~
下载来试试看~

网友:
Re: 如何把autocad图转换成word图片

我认为输出为WMF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Re: 如何把autocad图转换成word图片

我以前就是在WORD插入里插入CAD,在绘制好了之后把整个图形占满CAD当前的界面就行了,要显示多少就把要显示的部分去占满就行了,在WORD里图形可以通过拉来调节的

网友:
Re: 如何把autocad图转换成word图片

调节CAD背景为白色,用QQ中的捕捉屏幕(Ctrl+Alt+A)后另存图片,在WORD插入图片更快!

网友:
Re: 如何把autocad图转换成word图片

我一般都用ACD图形编辑的,直接截图,插入WORD就OK

网友:
Re: 如何把autocad图转换成word图片

用QQ的是高手啊

网友:
Re: 如何把autocad图转换成word图片

19楼的我也常用,而且双击word里的图又可以回到autocad里进行编辑,图片底色仍然是白色的,关键就是复制前要让图占满cad图纸空间,在word里缩放按住shift键进行等比例缩放

网友(2007-03-12):
Re: 如何把autocad图转换成word图片

谢谢了!
小软件确实很好用!
不过我还不是很会用哦!也不知道要不要注册啊!

网友(2007-05-16):
Re: 如何把autocad图转换成word图片

以前用office97的时候,可以用取消组合,删掉图框后再重新组合。但XP之后就不行了,郁闷!

网友:
Re: 如何把autocad图转换成word图片

将CAD文件所需部分选中,复制、粘贴到Excel中,就可以用图片编辑命令任意编辑,任意拉伸也不便模糊了,比照片格式好多了,编辑好后在复制粘贴到Word中,OK,搞定

网友:
Re: 如何把autocad图转换成word图片

我现在用的是BetterWMF.

网友(2007-08-19):
Re: 如何把autocad图转换成word图片

BetterWMF

网友:
Re: 如何把autocad图转换成word图片

谢谢了,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

网友:
Re: 如何把autocad图转换成word图片

先将CAD背景设为白色,然后用文件里的输出命令存为wmf图元格式,然后在word中用插入图像将刚才保存文件导入,最后用图像编辑工具┣进行修剪和\箭头拉伸即可。在word页面设置最好将上、下、左、右边距设为5mm。

网友(2007-10-06):
把CAD图COPY到画图板上,有从画图板COPY到WORD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小软件怎么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autocad-2007板的直接复制粘贴到WORD就可以,不用调白屏的.

网友:
运行mspaint命令,用画图工具弄下来,搞成图片然后再搞到word里面就ok了.

网友:
我用过,在WORD中插入域,域里面有个AUTOCAD DRAWING,给你各使用文档吧,我自己写的。

网友:
这里有一个我转的图,大家可以看一下。

网友(2007-11-11):
xiexie

好方法,谢谢了
顶以下

网友:
呵呵

有软件吗?小弟想找个软件玩玩

网友(2008-12-30):
可以在文件-打印-打印名称下面找到microsoft image虚拟打印,打印出来后效果很好,特别当是有渐变色填充的时候,然后复制到word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