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 Mechanical 2005 的一个设置---[实际问题,请教]

楼主(2006-10-24):
求助:Autocad  Mechanical 2005 问题!!

用     Autocad  Mechanical 2005   绘图时,它的默认图层和我们单位绘图习惯刚好相反,比如细实线层是绿色,粗实线是白色,中心线是青色,   我   们单位的却是细实线层是白色,粗实线是绿色,中心线是红色.    这里主要问题是画标准件,往往绘制出的标准件和我们单位的标准线条正好相反!我也通过更改图层的一些设置把粗细实线改成和 我们单位的一样的,可是只在一张图中有用,把设置好的图(即 细实线层是白色,粗实线是绿色,中心线是红色. )复制到另一张没有设置图层的图纸里,线条又变成默认的了(即 细实线层是绿色,粗实线是白色,中心线是青色)!!!!

 z" m6 ~/ L

请问: 应该怎么设置,才能让 Autocad  Mechanical 2005   的图纸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显示 " 细实线层是白色,粗实线是绿色,中心线是红色",包括从一张图纸复制到另一张图纸,从一个版本复制到另一个版本!!!

注:复制主要是为了打印,往往十几张图纸一起打印,如果要是几个人画的图,设置可能就不一样,出图后就会有错误,如粗实线变成细实线了 ,细线却变粗了!!!

网友:

请高手家帮助解决一下。

网友:

那就专门建一个样式,设成绿色为白色,它的线形也改变你所需要的,以此类推就可实现了。

网友:

是打印样式。

网友:

重新建一个模板吧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置~

网友:

我有Autocad  Mechanical 2006,但用不惯,你的Autocad  Mechanical 2005在哪弄到的,能上传吗?我很需要,多谢了。

网友:

建一个模板吧 !简单的做法是将符合要求的那一个图形文件(DWG)复制一个后打开,把所作的图全部册除后另存为图形样板文件(DWT),命名为AA。。。。什么的。下次启动CAD的时后选取你的模板,它就在最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