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轧带钢展开后不直---[实际问题,求助]

楼主(2006-10-24):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我厂使用100*0.75mm带钢卷板轧制成线材,有些带钢比较好轧,有的就非常不稳定,左右摆动,很难成型。我发现带钢展开后不直,我觉得很难成型的原因可能就是带钢不直的事,我听说带钢最后工序是回火,请问带钢不直是在由宽带钢裁成窄带钢时候的事,还是回火之后的事,不直的带钢怎样取直,用什么方法轧成型材。说明:现在在进入机器前有一个5轴开平机,在带钢两侧各有一块刀片阻止带钢左右摆动(带钢不直不起作用)。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谢谢了!

网友:

没有取现场看过,提不出什么具体的建议。是不是回火造成的啊?

网友(2006-11-27):

影响因素很多,需现场具体检查分析

网友(2007-02-24):

有可能是板材板形问题(包括潜在和表现),分剪后内在张力不稳表现出来,可经拉矫,效果不错

楼主:

请问4楼:我们用的是整卷的带钢,用什么样的设备拉矫,谢谢!

网友:

5楼,我们是冷轧厂,成品前一道工序一般用连续拉弯矫直机(2弯1矫或2弯2矫)

网友(2007-09-09):

那是大刀弯吧。

网友:

应该是张力不够造成的不稳定轧制!

网友:

8楼讲的张力问题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觉得来料的板型是先决性的条件;4楼讲的拉矫是办法之一,但是拉矫的延伸率是很低的

网友(2008-04-12):
宽带钢裁成窄带,有可能产生浪形,带钢热处理时冷却均匀,也可能产生浪形,特别是来料板形就不良的情况下。建议:1、轧制时增大前后张力,达到带钢屈服强度的30%左右;2、在轧机入口设两对3立辊的导卫,导卫装有压力传感器,感觉带钢对导卫的压力,如果压力达到一个值(自行设定),导卫就开始稍微的推动带钢,这样可以防止带钢在轧机入口跑偏。

网友:
可以用矫直机进行矫直

网友(2009-11-26):
用拉矫机先处理后再轧制,然后再拉矫,这样会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