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传感器术语解释

楼主(2006-10-24):
盲区:
是指反射型光电传感器不能识别目标的范围。fficeffice" />

检测距离:
动作距离是指检测体按一定方式移动时,从基准位置(光电传感器的感应表面)到传感器动作时测得的基准位置到检测面的空间距离。额定动作距离指传感器动作距离的标称值。

$ H; e4 i; T L" b

 M" h

回差距离:
动作距离与复位距离之间的距离差值。

3 u e

响应频率:
按规定的1秒的时间间隔内,允许光电传感器动作循环的次数。

1 ? f

响应时间:

 S& H

输出状态:
分常开和常闭。当无检测物体时,常开型的光电传感器所接通的负载,由于光电传感器内部的输出晶体管的截止而不工作,当检测到物体时,晶体管导通,负载得电工作。

检测方式:
根据光电传感器在检测物体时,发射器所发出的光线被折回到接收器的途径的不同,可分为漫反射式、镜反射式、对射式等。

6 G& O/ W$ i J

输出形式:
NPN二线、NPN三线、NPN四线、PNP二线、PNP三线、PNP四线、AC二线、AC五线(自带继电器),及直流NPN/PNP/常开/常闭多功能多种常用的形式输出。

指向角:
常见光电传感器的指向角示意图。

% ~- f M

表面反射率:
对于漫反射型光电传感器发出的光线需要被检测物表面将足够的光线反射回漫反射传感器的接受器,所在检测距离和被检测物体的表面反射率将是决定接受器接收到光线的强度大小,粗糙的表面反射回的光线必将小于光滑表面反射回的强度,而且,被检测物体的表面必须垂直于光电传感器的发射光线。常用材料的反射率参考图如下所示:

环境特性:
光电传感器应用的环境亦是影响其长期工作可靠性的重要条件。当光电传感器工作于最大检测距离状态时,由于光学透镜会被环境中的污物粘住,甚至会被一些强酸性物质腐蚀,以至降低使用参数特性,这些变量尽管已列入我们的产品设计考虑范围之内,但它终究是造成可靠性降低的最大因数,其较简便的解决方法是根据传感器的最大检测距离(Sn)降额使用来确定最佳工作距离。
距离滞后:指的是测量板接近或者移去时开关偏移的距离。距离滞后用开关距离的百分比来表示。

 N; T+ D

参考轴:
发送器和接收器(对射型光电传感器),或者发送器和目标/发射板(反射型,反射板型光电传感器)之间构成的相对的理想轴线。在对射型光电传感器的情况下,参考轴就是透镜的光轴。在反射型和反射板型光电传感器的情况下,参考轴就是发送器和接收器透镜的光轴之间的中线。

反射板盲区:
光束在反射的过程中,有一段区域是不能识别反射板的区域,这段区域就是反射板的盲区。

暗通(D.on)
是指当接收装置无光束射入时光电传感器的开关接通;当反射型光电传感器接收反射光束,如果无物体出现,则开关接通,而当有物体出现在光束射线的中间时,开关就断开。

亮通(L.on):
是指当光学接收器受到光照的时候,传感器的输出接通。对射型和反射板型光电传感器是在光线遮住的时候,输出接通;反射型光电传感器,是在目标足够接近的时候,输出接通。

 b' G

标准检测体:

9 J {

) O% D" @ B3 ^

使用环境照度:

$ U: m7 l X6 d* m

最小检测体:

指在一定条件下传感器能够检测到的最小物体。

 r+ s

检测区域特性:

7 O+ e! r4 s z: i

检测体大小对检测距离的影响:

 V

网友:

楼主抛出的好东东很多啊!多谢了

网友:

请问楼主对光电传感器或激光用于精密机械零件检测是否熟悉?
谢谢!!

楼主:

回老骥伏枥:我对光电传感器检测机械零件比较熟悉,但还不是特别精通,如果有问题,我愿意尽量帮助大家解决!

网友:

回黄一钫 :
我手头有这样的项目要做,不过最近有几个其他的项目在同时做,忙不过来,等空下来时,再请您合作吧,好吗?

楼主:

回老骥伏枥:好的,我一定尽力帮忙!

网友(2008-01-21):
谢谢,楼主有好东西啊,顶一下

网友(2008-09-02):
求教

首先感谢楼主。
想象中:对射型的,可不可以实现在射线被完全遮挡时发信号?
两工件直径6MM,相对移动,接触的一瞬间要发出一个信号。
期望不吝赐教!

网友(2009-06-11):
首先感谢楼主。
想象中:对射型的,可不可以实现在射线被完全遮挡时发信号?
两工件直径6MM,相对移动,接触的一瞬间要发出一个信号。
期望不吝赐教!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学习了。

光电传感器中哪种方式的精确度高?对射型吗?我相检测精确在1mm内的,能达到吗?

网友:
把书也传上来啊

网友:
谢谢楼主,学习了。

光电传感器中哪种方式的精确度高?对射型吗?我相检测精确在1mm内的,能达到吗?
引用 网友B:

用激光传感器可以达到,不过很贵,得几百元一个

网友:
找到了,应该可以。可以检测0.2mm大小的精度,传感器发射头2mm大的。符合要求

网友:
不能用。还得考虑机构的虚位。

网友B:
用激光传感器可以达到,不过很贵,得几百元一个
引用 网友C:

什么激光传感器这么便宜啊,我们单位买的都上万啊,250mm-750mm的

网友:
传感器是现代工业中离不开的,所以每个搞机械的人都要了解一些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