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轴承改进方案---[在附件,请指导]

楼主(2006-10-25):
针对公司设备出现的情况,做了改进方案,请各位给予指点,以促改进!

本轴承装配好后,经段时间用,铜内筒会脱落,滚珠散掉,轴承报废!有时是不锈钢筒套断裂!

请各位分析下原因及解决方案

网友:

最好能把简要情况贴出来,而不是在附件,先让大家有个大概了解。

网友:

请问楼主,图片看不大清楚,看起来应该是滑动轴承吧。

楼主:

是的,INA NK 17/16 SLOVAKIA 96 T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