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边机切不下板?

楼主(2006-10-25):
我单位用使用的一台切边机,现剪切8mm,材质:HQ460板材剪不动,力矩电机YLJ180-250/6,剪切速度10m/min,可能是什么原因,请大家帮忙想一下

网友:

是什么形式的剪机,是圆盘剪吗?

网友:

刀要磨了,刀之间间隙变动了,刀不够强壮产生让刀

网友:

这个估计应该是圆盘剪吧。感觉楼主说的对,间隙大了。重新调整。刀也磨磨。
应该会解决问题的

网友:

会不会是轴套松了呢?
不过间隙变化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2006-12-07):

剪不动可能是刀具锋锐度、刀具间隙原因引起的

网友(2007-03-18):

建议从新磨刀,然后调整间隙,一般切8mm的材料上刀和下刀的间隙需调整到0.8mm
仅供参考

网友(2007-09-22):

如果刀没有崩的话
就应该是刀隙问题
这么厚的板,刀头强度不够的话
剪切也会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