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五精连续模具及其自动化冲切---[请教]

楼主(2006-10-25):
来这N次了,发现高手真是很多,上次我去昆山翊腾电子厂,参观了一下,他们那的端子连续模具的,每分钟超过200吧,铜带进去,立体形状出来,基本不卡料,那模具看起来很高水平,那冲压设备更是相当了得,有对这了解的吗

( S+ v3 @ | U/ V R

有做IC框架冲压模具设计的吗,很想你们出来说说话

网友:

是级进冲,有专业设备和摸具,那不是非标设备,一般是选用设备,你希望知道什么?

楼主:

熊兄,又是你接我的帖呀,真高兴,在我现在的印象中,你好象相当全面,

我想问的其实在有的人可能很简单,因为当时走的比较急,也没有仔细观看那套设备,我所知道的这种设备的送料方式是靠曲柄摇杆结构单向转动送料,解决定位针与摩擦送料步距有误差的方法是靠下降的冲头组把压紧轮松开,但上次我看的那东西好象不全是这样.是不是现在有新的机械设计了,

( r# j& X O; U5 s7 ^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主轴曲柄的偏心距离为模具的开合距离,我设计的通常是20MM,这中距离是不适合在生产中做一些简单问题的处理的,所以必须还有一个结构可以 将模具升的很高,,通过这个结构的开合做到是不是与主轴联动,我做的冲床一般也就10T,我想知道你们在做这样的设计是不是有了大的改进,对于大T位的是不是有很不同的设计,望赐教

网友:

一路凯歌:
送料方式有许多种,你说的摇杆方式只是其中一种,使用这种机构一般是预先配好曲柄,保证送进一定的距离,下次可以换曲柄。
也有采用气动送进的,用调节块设定距离的。
需要大的开合距离时,有单独的机构,和曲柄是不联动的。
你可以找一些级进冲的设备大概看一下,就可以看请里面的动作。

楼主:

我现在做的方式是在滑块周围做些组件,组件与模具连接,滑块永远受曲轴控制,我只是通过控制组件与滑块的连接来达到长距离开模的目的.

想问熊兄手里有没有你说的其他单独机构的资料,文字介绍也可以,谢过

顺便问句,你到底是搞什么的,因为从你在论坛留下的那点脚印来说还真不好猜测,

网友:

一路凯歌:
我不算是这个行业的人,只是略有了解,我们生产的手机里用到一些精密联接件,我知道是如何做的。
一时没有详细的资料,我可以问问朋友。有了我给你。抱歉!

楼主:

不谢,

网友:

兄弟姐妹们!
说那么多,有没有谁可以有这方面的设计图纸
或总装,产品设计示意图
来共勉,共享一下
我也有需要

楼主:

我有一套,自己设计的,给你看看PLCC32L的  切断 3步成型 分离 推出  步进模具图,已经编辑为块了,可以操作

网友:

先谢谢了,凯歌
再下载!
混过好多论坛社区
就觉得机械社区的居民是最体现人人帮我,我帮人人的
好人好多,大家都平易近人,乐于助人

网友(2007-10-25):
去年的老贴,想翻出来看看这几位前辈还经常来社区不?
看你们讨论真的很精彩,对模具更是专业人士!

网友:
我知道气动冲床的送料机构,是与大家说的不同,是通用的,两个地方可调,首先是与正面曲轴一起转动的滑块结构,可调偏心距,同时送料滚轮处也可调

网友:
我在中山复胜待过,那里主要产品就是IC导线架,端子等。自己做模具,冲压,电镀等。全自动冲,人只管把料带装上,再就是检验质量。走的时候可以做到256PIN了,现在不知怎样。冲床那块不太清楚,对模具还凑合知道一些。

网友:
小马过河 你好
那能谈谈他们模具的情况吗?用四个还是八个导柱?气动送料还是机械送料?冲压出来的端子产品,只一边有条废料和工艺定位孔,那他怎么将材料抬起然后送料?

网友:
导柱情况根据模具长度不同数量也不同,四个很少,多是六个、八个。用滚珠导柱(废话,用普通的也不行),定位孔用坐标磨保证精度。我做IC较多,端子不太清楚。送料为机械式。

网友:
定位孔用坐标磨保证精度?
这句话怎么解释,请指点

网友:
就是说不存在多导柱情况下的位置干涉。
端子模设计好象是每隔一定数量的产品留一些空位连接筋,这样就可以使两边连在一起,用弹顶销顶起即可送进,最后设计专用切断模切断。

网友:
谢谢指点,大概知道了些。

网友(2023-07-08):
引用 楼主:
我有一套,自己设计的,给你看看PLCC32L的  切断 3步成型 分离 推出  步进模具图,已经编辑为块了, ...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