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RC各HRB两种硬度值怎么换算?---[请教]

楼主(2006-10-25):
请教各们高手,HRC各HRB两种硬度值怎么换算?谢谢!

网友:

http://show18100908.18show.cn/upload/200616153735481328171.pdf
仅供参考

网友:

原则上HRC和HRB他们不能直接互换,互换也只能大概反映出其硬度状况而已,不可能准确的
HRC所用压头为金刚石圆锥压头,主要用于高硬度的淬火件等
HRB所用压头为1/16in钢球,主要用于较软的铜合金,铝合金等

网友:

洛氏硬度HRC:
120度圆锥金刚石压头,试验力150×9.81牛顿,有效示值范围20HRC~67HRC
高于67HRC用HRA测量,其它条件不变,试验力改为60×9.81牛顿
低于20HRC用HRB测量,压头改为直径1.588的淬火钢球,试验力100×9.81牛顿
注意:洛氏硬度值每0.002mm压痕深度为一个洛氏硬度单位
所以HRB和HRC一般不变换。

我觉得你想问的时布氏硬度和洛氏硬度的换算,布氏硬度的单位是HBS,楼主请核实。

网友:

同意4楼的观点
严格说,HRC和HRB没有什么换算方法,只是值有些参考。
HRB最大100相当于HRC的22.8;相当于HB的241;HRB最小65.7相当于HB的111,HRC没有可对照的,太小了!!!!

网友A:

具体换算没有,只有一个大致的经验公式:HRC≈1/10 HRB;
精确的换算请查手册的硬度换算表.

网友(2008-07-09):
引用 网友A:
具体换算没有,只有一个大致的经验公式:HRC≈1/10 HRB;
精确的换算请查手册的硬度换算表.

经验公式:HRC≈1/10 HB;

网友(2010-06-18):
三、硬度換算公式

1.肖氏硬度(HS)=勃式硬度(BHN)/10+12

2.肖式硬度(HS)=洛式硬度(HRC)+15

3.勃式硬度(BHN)= 洛克式硬度(HV)

4.洛式硬度(HRC)= 勃式硬度(BHN)/10-3

硬度測定範圍:

HS<100

HB<500

HRC<70

HV<1300

1.HRC含意是洛式硬度C标尺,
3.HRC适用范围HRC 20--67,相当于HB225--650
若硬度高于此范围则用洛式硬度A标尺HRA
若硬度低于此范围则用洛式硬度B标尺HRB

网友:
也不清楚,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