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符号标准,国标不清楚---[请教]

楼主(2006-10-25):
焊接符号中的两条基准线,虚线是否是表示非箭头侧的焊缝?
如果不标虚线而两侧都有焊缝,是否基准线下面的表示箭头侧的焊缝,上面的表示非箭头侧的焊缝?

请高手指教,看了国标没有表述的很清楚,或者说我没看懂。

我画了张图 大家看看哪个对 ?
不对的哪里错了?

网友(2006-12-12):

1.2.2 焊缝符号在图样上的标注
(1)焊缝标记方法:见下图 1-6所示

图1-6 焊缝标记方法图
a)外观上的焊缝接头        b)横截面上的焊接接头
1-箭头线  2a-基线   2b-基线(虚线)  3-符号或组合符号
(2)箭头线的位置
箭头线与基线是以一角度相交连接起来的。对于需进行坡口加工后焊接形成的焊缝,可以用箭头线表示,该箭头总是指向需进行加工的表面。如图1-7所示

图1-7  HV形焊缝标记图
(3)基线的位置
基线尽可量平行于图样的底边标注,如果不可能平行标注,也允许垂直标记。
(4)基线符号的位置
符号可以在基线的上方也可以在基线的下方,在一张图纸中应尽可能地使用同样的表示方法。符号应靠近基线。如果可能的话,在焊缝截面上标注的焊缝,应使焊缝截面与符号的位置保持一致。在标记时应注意,箭头线总是指向接头。如果不符合以上情况,那么符号表示在有关外观或有关剖面中就无意义了。
例:1)单面焊缝的表示  见下表1-5
表1-5 单面焊缝的表示表
焊缝位于表示符号所指正面        焊缝位于表示符号所指背面
如果焊缝表示符号位于基线实线一侧,那么焊缝位于箭头线所指一侧。        如果焊缝表示符号位于基线虚线一侧,那么焊缝位于箭头线所指一侧的背面。

2)双面焊缝的表示  对于双面焊缝,可以采用组合焊缝进行表示,如果上下符号对称的情况就不需要虚线了。如下图1-8中表示。

图1-8 双面焊缝表示举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