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如何加工呢!

楼主(2006-10-25):
钢板!厚度124mm!孔直径16.2公差0~+0.10!数量10000多个孔!我开始打算先用小钻头5-6个的钻一下!然后用合金钻头钻直径16的钻透.然后在用绞刀精加工!但是效率太慢!绞刀效率慢啊!后来打算用加长的合金铣刀16.2扩孔!大家说说!那个好呢!我这么做可以?

楼主:

对了表面是光洁度要花5

网友:

花5就是Ra6.3

网友:

无发在忙身麽

网友:

楼主:1000多个孔,多少件呀

网友:

楼主,我想知道是什么材料???
花5应该要比6.3还高,是3.2吧???
如果在这粗糙度范围内就好办些!
另外,孔的垂直度方面有没有要求???

要是采用普通加工方法,一般都是先钻底孔,再精钻或精铰
要是想成倍的提高效率,就得采用较特殊的加工工艺了
但是目前可能没有更好的方法,需要大家出主意了???

网友:

光洁度1级-->粗糙度Ra50 ,光洁度2级-->粗糙度25 ,光洁度3级-->粗糙度12.5 ,

光洁度4级-->粗糙度6.3 ,光洁度5级-->粗糙度3.2 ,光洁度6级-->粗糙度1.6 ,以此类推.

用加工中心加工,楼下的录像里设备我看像加工中心.

- _4 y Q% U8 V

还可用带数显的普通镗床,用精工钻头(和普通钻头不一样).

外协加工

网友:

有图纸吗

网友:

看了图纸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