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式发动机结构及运行原理

楼主(2006-10-25):
详见附件原理图及说明

网友:

一般涡轮增压器的转速可以达到十几万转,飞机用的发动机涡轮端只有一万多转
楼主可以参考下涡轮轴发动机,有些相似
搞这么复杂没有必要,这样可靠性也不会太高

网友:

关于此机构的几点疑惑:
1、按照楼主的意思,进入汽缸的气体已经为高压混合气了,该原理有点像汽油机,你所说的压缩比为七,是否即指此进气呢?不过你这个好像没有压缩阿?
2、一般情况下气体在受压的情况下温度势必提高,请问楼主是否考虑了你的进气温度呢?你的燃料是否在该温度下有压燃的可能阿?
3、楼主所说的叶轮如果是直接接触活塞中燃烧气体,那么你的叶轮要承受多高的温度?楼主又采用何种材料呢?
但对于楼主的设想我还是比较赞赏的,希望行家们可以来这里探讨一下啊!

楼主:

在转子从b点到a点旋转区间汽缸喷口被转子封闭 涡轮压气机持续对混合汽加压注入汽缸 所以混合汽是压缩的 用这种方式将混合汽压缩到七是我的估算但这是有可能的 至于汽油混合汽手压缩超过燃点的问题 可否在转子到达a点是刚好混合汽到达燃点点燃混合汽 在不行就用柴油机的思路考虑考虑

网友:

建议楼主先作一个循环图,看看是什么循环,之后才能定结构。

网友:

输入的压力所需要的功率是否己计算,好象要很大,这部分是否应计算到效率内

网友(2006-11-24):

大家根本不用担心叶片被烧坏,这样的结构根本运转不起来。
靠什么输出扭矩呀?
转子旋转时有没有缸体容积变化呀?
没有

网友:

燃烧室是怎么一回事,不太懂.如果是汽缸的话,爆发压力会不会不够哦!效率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2007-11-14):
是一种思路,但需试验和细化

网友:
请问这东西能转么?看了一下好像转不动啊?没有压力差啊,即使是内部气体冷却后体积降低也不能达到转动的效果啊。也不知道理解是否正确,请各位大虾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