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美国的标准问题

楼主(2006-10-25):
尺寸和公差根据ANSI Y14.5M-1994标准,所有尺寸为英寸。
未注公差:
分数 +/- 1/16
一位小数 +/- 0.062
两位小数 +/- 0.031
三位小数 +/- 0.010
角度 +/- 1o
表面光洁度250

图纸译过来的就是这样。若表面光洁度250为英制单位的话换算成国内通用的是6.3 可这个按实际工件的用处好像有些过高了,我想请教一下250这个光洁度在美国的国内标准里换算成国内用的是多少?

知道的大哥请告诉一下

网友:

美国标准250相对ISO国际标准6.3,250是微英寸,相当6.3微米。

楼主:

呵呵。   知道了。谢谢

网友:

中美表面粗糙度对照表
中美表面粗糙度对照表
中国旧标准 ( 光洁度 )         中国新标准 ( 粗糙度 )Ra         美国标准 (微米  ),Ra         美国标准 ( 微英寸 ),Ra
▽ 4         6.3         8.00         320
                6.30         250
▽ 5         3.2         5.00         200
                4.00         160
                3.20         125
▽ 6         1.6         2.50         100
                2.00         80
                1.60         63
▽ 7         0.8         1.25         50
                1.00         40
                0.80         32
▽ 8         0.4         0.63         25
                0.50         20
                0.40         16

网友:

中美表面粗糙度对照表
中国旧标准 ( 光洁度 )         中国新标准 ( 粗糙度 )Ra         美国标准 (微米  ),Ra         美国标准 ( 微英寸 ),Ra
▽ 4         6.3         8.00         320
                6.30         250
▽ 5         3.2         5.00         200
                4.00         160
                3.20         125
▽ 6         1.6         2.50         100
                2.00         80
                1.60         63
▽ 7         0.8         1.25         50
                1.00         40
                0.80         32
▽ 8         0.4         0.63         25
                0.50         20
                0.40         16

网友:

回答的好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