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导轨面以及相应的头架尾架导轨面铲刮---[请教]

楼主(2006-10-25):
小弟对于钳工铲刮要求不太懂,我们的单位是给上海一些机床单位生产外协件的,对于磨床头架尾架加工部分就有铲刮要求,有些工人铲刮5分钟就可以下来一太1432尾架导轨面粗铲,虽说粗铲25x25每4个点,可上道刨床的刨痕都没铲掉,你让工人返工也不好说什么,人家接触也好,点数也够,但接货方明显不满意,希望有高人指点下,铲刮的每个细节。

网友:

我厂子有,我去请教一下,在回答你吧!

网友:

这样怎么行呢?肯定要返工的。

网友:

精铣一刀再铲啊

网友:

"虽说粗铲25x25每4个点"刮研有两个条件
1.25x25每点数
2.粗糙度按标准

网友:

客户满意是最重要的,你可以让工人先剥一道皮再刮点,如还不满意,再排两边花。

网友:

我们刮验的标准是把合面30*30有8-12个点,滑合面有14-18个点,刮刀的材质和磨的好坏有直接原因。主要看工人的素质

网友(2012-09-18):
先加工后盖刀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