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无杆气缸的资料

楼主(2006-10-25):
目前我们公司正在准备开发无杆气缸,具体技术是和德国的一家公司合作的。我刚好被选中负责这一项目,连带所有治具还有图纸都要我一个人来,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以指教一下,这个PTC展会没有多少家公司做这个东西的,所以应该来说有市场但是没有很多供应商,这一块还是满受欢迎的。

网友:

無桿氣缸在台灣已很普通ㄌ.不過不知是不是外管是全鋁合金制成,而一般是以四柱鐵去做支援~~

网友:

不好意思會錯意ㄌ~無桿氣缸只的是同樣外觀但有雙倍行程的氣缸,其實內部也沒有什麼,如活塞,鋼帶及一些支撐件而已~~

网友A(2006-12-01):

请问楼主,无杆汽缸有什末独特的优势,主要是应用在哪方面。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2019-05-08):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无杆汽缸有什末独特的优势,主要是应用在哪方面。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无杆气缸在国外已应用几十年了,但在国内应用的却很少,甚至在向客户讲解时,他们还不知道这类产品,不知道怎么用的;其实相对于其它有杆气缸,无杆气缸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首先它没有活塞杆,只有一个滑块在缸筒两端来回直线运动,所以省去了伸出杆的安装长度,要求客户设备的安装空间非常小;
其次没有活塞杆,缸筒采用的是铝合金异型管,气缸整体刚度非常好,不会发生活塞杆的压杆稳定性类似问题;
缸筒表面分布很多安装槽,非常方便客户的现场安装;
所以无杆气缸特别适合用于传输带自动化产线上,还有就是安装尺寸有要求的地方;

有需要的朋友,请联系:13328022393

网友B:
上面图片不是电动滑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图片不是电动滑台吗?

上述是机械耦合式无杆气缸,电缸带有输入轴,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