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齿机滚出有斜度的齿---[实际问题,求助]

楼主(2006-10-25):
型号:YW6120  青海第二机床厂

此机床据操作人员说,坏的两天前好好的,停了两天后,要干活了,一开始干就出滚出的齿是斜10度左右(要求是直的齿),查看后发现,装滚刀的头架角度没有问题,搭的配对齿轮也是好的(也没搭错),

 z

滚出的斜度是从左到右是由低到高。。。。,而且斜齿明显是硬滚出来的,因为整个零件外园都有给滚到的痕迹(整个外圈也明显的比要求的小,而且有滚时出来的横纹,而横纹的纹路是直的。。。),

. g' |. y s9 x6 ^% T0 o

请各位指点一下我的迷津。。。。。。。。

对了是斜齿,不是乱牙!!!!!

网友:

实际问题,哪位大侠比较熟悉,请帮助一下。谢谢。

网友:

夹具夹紧部分是否有故障

网友:

滚齿机的工作台下的涡轮,蜗杆有问题.你检查一下.

网友:

按理应该不会出现此状况,不是乱牙一定存在差动运动,确定差动离合器有没更换。

网友:

检查;  1>工件是否放斜,  2>机床芯轴上下是否垂直

网友:

检查一下差动运动

楼主:

原帖由 发表   夹具夹紧部分是否有故障

7 v9 T: [2 W o

夹紧部分没有松动,压力6MPa,

楼主:

引用 网友A:
# x& W ^. v- j/ m 按理应该不会出现此状况,不是乱牙一定存在差动运动,确定差动离合器有没更换。

机床离合器只有一个就是前进后退时控制快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差动运动

装刀的传动涡轮蜗杆检查没有明显间隙,而另一对横向进给零件的涡轮蜗杆也没有看到有很大间隙,       ,我也怀疑差动运动,可是始终没有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检查一下传动系统,再检查一下头架的导道轨是否有磨损?楔铁是否有松动?

网友:

滚比有没有问题啊,重新核算一下>

网友:

从你的描述来看,实际滚出了右旋齿,建议你:
1。检查滚刀螺旋角;
2。核实切齿计算是否正确;
3。检查机床调整特别是差动挂轮;
4。如果两端齿厚和螺旋角不一致,检查机床夹紧系统,加工时是否出现爬行。

网友:

差动传动比没问题吧,或者是差动机构传动间隙过大。

哦,还有所加工的齿轮是不是属于齿数超过加工范围的质数齿,
如果是,那就要检查一下你计算的传动比是不是正确了,还有
进给和差动机构的传动比是否匹配

网友(2007-08-01):

你说的问题,我也遇见过。
就我个人分析,我认为是机床夹紧机构有误,工件没有夹紧导致在滚齿过程出现与滚刀连动所致。
处理过程:主要检查机床液压没是否变质,最好将油池清理一遍即可。

网友:

我碰到过。齿轮周向有位移。
当然有必要检查传动链是否可靠

网友:

重新核算一下传动比,我觉得是传动比计算不正确。

网友:

10°的角度应该是特别明显的,所以:肯定是传动出现了问题。齿轮毛坯的旋转运动出现了加速或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