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长丝杆在淬火中怎么样才能免于变形?

楼主(2006-10-26):
请教大家个热处理问题,一个细长丝杆(直径16,长度600)在淬火中怎么样才能免于变形(最多20丝以内)

 i+ v% ~- f

我们选择了激光淬火,中频,盐浴都不行。请指教。

楼主:
Re: 请教大家个热处理问题,一个细长丝杆(直径16,长度600)在淬火中怎么样才能免

忘了说材料了,是轴承钢。要求淬火以后硬度在HRC60以上,有没有可代替的能达到此硬度而变形少的材料

网友:

钢可以粗分为二大类; 碳钢和合金钢, 合金钢加工过程中增加预处理球化退火准不错!!                                              淬火前增加去应力退火,加热和淬火时垂直挂吊,淬后校直(热处理有这道工序的),再回火(消除校直时产生的应力).               表面淬火的材料应增加中间热处理调质,不能直接淬火,这是设计人员和工艺人员容易犯的错误,                                         某单位有个零件¢200*2000调质后弯形,用油压机校直后车到位,没回火,过了段时间又弯形了.

针对楼主所说情况,要求热处理单位淬后校直,回火。

网友:

试一试高频淬火

网友:

1.直径16长600的丝杠淬火没有必须采用中频,采用高频就应该够了;
2.我认为楼主说的变形应该是指翘曲而不是指伸长量吧,你这种规格的丝杠高频淬火翘曲变形要全部控制在20丝内有一定的难度,但应该有相当的比例控制得住的;
3.丝杠高频淬火翘曲变形的影响因素也很多,比如你采用的是轴承钢,预备热处理最好采用等温球化退化+调质处理,高频淬火前的组织形态对他的变形影响也是相当大的.再比如你高频淬火前是否进行了高温回火,以消除机加应力等,还比如你采用的高频工艺是否合理,参数匹配是否合理,淬火温度是否过高,是否有偏心等都会影响到丝杠的变形.
4.如果真的有部分变形超差,还可以采用校直,然后去应力的方法来解决啊.

网友:

有没有试过压模淬火

网友:

     畸变过量的原因很多,产生的原因有:毛坯退火组织不均匀,切削应力分布不均,淬火加热温度过高;装炉量多,加热不均匀;冷却太快和不均匀;加热和冷却中有机械碰撞。
   防止的办法有:提高退火组织的均匀性;增加去应力退火工序;降低淬火加热温度;提高加热和冷却的均匀性;在热油(55到60摄氏度)中冷却或压模淬火;消除加热和冷却过程中的机械碰撞等。

网友:

采用压模淬火下油时应当使丝杠的轴心与油面垂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