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可以用力士乐的替换吗?

楼主(2006-10-26):
F3-CV1-25D16-L-40;F3-CVCS-25-N-S2_10;一个插件一个盖板能够用力士乐的替换不,现在急用啊

5 A _

先谢谢了哈

网友:

我没用过这个东西,你得先把这个东西的原理发上来,我帮你看一下,你自己也可以对比一下,一般只要原理和尺寸一样肯定可以代用,

网友:

其实大家做的东西都是差不多的,替换性的话很多公司有不同公司的对比,你可以把图纸发给任意一家公司,然后让他们模仿做出来,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对比一下原理图、功能描述、安装尺寸,三个一致即可

网友(2006-12-19):

完全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