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阀现在哪里有或者型号是什么意思?--请教

楼主(2006-10-26):
那位大虾知道下面两种阀哪里有

或者型号是什么意思    请指点     谢谢

叠加式液控单向阀  DAY-H3-ABK-10

+ {4 s- { Q; f( H. Y8 ?

叠加式单向节流阀  DLA-H3-Y-A2H-B2H-10

网友:

你可以问一下宁波华液,他们接触的比较多,可能会有答案

网友:

宁波华液我有本手册,但是放家里了。

网友:

楼主你好,你的型号的前三个字母是符合宁波华液的命名方式的,但是后来的参数却对不上。如果是宁波华液的话,DAY-*-**-31.5-*-70*,依次意思为通径,A、B、W那个口单向,进口节流或出口节流,开启压力A0.05MPA、B0.4MPA,附加说明。其中31.5是工作压力,70指符合油研型号。

你的型号出现H、K、-10这种字样,好象又不是华液的,你可以上他们的主页咨询一下,我认为有这种可能,就是你这种型号是有些小厂仿华液的型号,又作了一点小的变动。

网友:

  我就是华液的
楼上说的完全正确
不过我明天可以帮你问问叠加阀的主管工程师
有答案就会发上来

网友:

一般阀的编号都会直接以数字将通径,压力等级等信息传递出来,以上两个编号除了-10表示设计号之外,其余项都有字母,具体含义,估计只有那个编代号的人知道了。
第一个编号ABK可能表示A,B口全封闭,而第二个编号里的字母就实在令人费解了
两项里都有的H3可能表示10通径,也有可能表征开启压力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解答
因为这两种阀是和威格士系列阀一起做备件的
3在威格士阀里不是是6通径吗  在没有得到确切资料的情况下
我们发了油研系列6通径的对应叠加阀给替换
嘿嘿   对不对就以后再看了

楼主:

6楼是宁波华液的

你们的比例换向阀现在做的怎么样

想对你们公司做一些了解

这里不方便讲   有做广告的嫌疑

请发信息到我的邮箱   xiaochu81@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