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37。2,对应国标应该是那种材料?--[求助]

楼主(2006-10-26):
ST37。2,对应国标应该是那种材料,有那位大虾知道它的成份

网友:

ST是表面化学处理的代号,37.2可能是表面处理后的硬度,这样的话就材料是没法确定的。

网友:

ST是表面化学处理的代号,请问楼主你的原始资料是怎么标的呀?

网友:

德国标准,DIN的,相当于Q235

应该还会碰到ST52.0的,相当于Q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