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山机械底盘,前束调整---[求助]

楼主(2006-10-26):
前束不稳定,行走中变动。是矿山机械底盘。 哪位能指点一二,多谢。

网友:

可能不是前束的问题,需要看一下转向线是否交于O点,如果不是,前束是没法稳定的。

楼主:

多谢。我去验证一下。

网友:

工程机械一般都是液压 助力转向,倾角和前束都是死的,或许是转向连接部位间隙过大.....

网友(2011-07-08):
真是云里雾里,看不懂啊

网友(2011-08-13):
你说的可能是油膜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