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CAD难题

楼主(2006-10-26):
我在绘图时,遇到一个难题,期望高手解决:

在绘制一张图纸时,我新建了一个标注样式(标注直径时,尾端引线和文字可以水平)

但是保存并关闭这张图纸后,再新建一张图纸,这个标注样式就没有了

我就想:能不能把新建的标注样式保存在系统里,以后每张图纸都可以调用这个标注样式。

搞了很就没搞出来。

' L9 O I

我以前设置一个新的打印样式,以后每张图都可以用这个打印样式,标注样式应该也可以这样搞

网友:

你的问题很简单,你新建一张图,把你想设置的东西都做好,然后另存为样板文件DWT就可以了,在以后新建文件时都选用这个样板文件就可以了,设置的东西可以很多,标注,图层呀,很多的

网友:

据我所知,你这个问题可以用定制模板来解决,在模板里你可以多建几种打印样式,标注样式等。这样你下次画图前,调用模板,就可以选择你所需要的样式。

楼主:

我们公司画图是这样的

开始新建--选择无样板打开

之后在命令行,输入aaa

接着输入比例

然后输入A4\A3\A2\A1等

接着图框和标题栏全部弹出来,并且所有的图层,线型都设置好了。

但就是标注样式太单一、只有一个。

怎么办呢

网友:

你新建呀,可以很多的

网友:

设置好了,做好几个比例的图框,保存起来,每一次画新图,就打开啊
画好另存为,不就ok了............

楼主:

图框是自动调出来的,自己做的图框是不准使用的,这就是规范

请高手们重新思索

网友:

能够自动调出图框是因为对cad作了二次开发,如果只是安装一般的autocad,是没有扩展和增强项目的,像楼主的问题可以按照二楼的去作,将设置好的模板作底版,在上面画图标注选线型,cad中有插入块这一功能,每次新建好图纸,直接调用块,或者设置一个标准库文件夹,把所有的模板放在一起,方便调用

楼主:

不方便不快捷

网友:

深有体会!说得太好了

网友:


网友:

建好所有图层,标注样式,文字样式,
新建页面设置,作好调整,选好打印机
作好所有块,象粗糙度,图框,常用符号,等等,这些有的自己做,有的直接可以从caxa 中调入,
作好喜欢用的属性文字
然后保存成cad样板dwt
下回使用直接选用,或者从同事那里扒一个,那里好用留下,不好用改掉,慢慢累计,每改进一次就保存覆盖掉原来的样板,让它不断趋于完美,适合自己。

网友:

其实你用二次开发的软件就可以了,比如清华天河

网友:

其实各公司应该有点不一样的啊,我们的图框是按照国家标准的格式自己制作的样板文件,按照企业标准做了一些修改的。这样适应企业的需要。

网友:

保存设置文件就可

网友:

同意2楼的意见,建一个模版,每次新建打开这个模版即可。

网友:

选项的最后一页也可以不过从没用过我都是随变复制一个把原图删除,什么都有了,

网友:

可以做一个块存储起来

网友:

块  模板   调用已做的图形都可以解决的。

网友:

把原来的图另存一下就行了,原图删去,原设置不变

网友:

把自己的常用习惯设置好后,存成膜板文件,以后新建图纸时选用此膜板即可!

网友:

第2楼   2006-10-26, 1:35 下午

  你的问题很简单,你新建一张图,把你想设置的东西都做好,然后另存为样板文件DWT就可以了,在以后新建文件时都选用这个样板文件就可以了,设置的东西可以很多,标注,图层呀,很多的
--------------------------------------------------------------------------------
做机械设计,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模仿,然后改造,之后整合,最后研发点让别人来改造的东西!模仿是复制品,改造是半成品,整合是替代品,而研发很可能是废品!您说呢?

不管那句都很经点

网友:

谁会把PDF中的电子图档转成CAD .DWG图档

网友:

调用Express
导出*.dim文件

网友:

将设置好的文件做为一个模板,每次画图时另存就可以

网友:

偶现在正做了一个好的CAD图纸,我自己做的标准里面包括A0-A4的所有图纸,国内和日本的标注方法,也包括了1:1-1:4的比例标注,还有自己喜欢的图,随意保存就好,
关键是你在新建的时候不要选用默认的图纸,换成DWG或其他你保存的形式,找到自己保存的图纸,原图纸只是借用,不会被编辑

网友:

我的标题栏和外框是插入进去的, 如果想打1:2的图纸就按2倍放大插入, 缩小多少倍就放大多少倍插入, 所以倍数就看你画的图的幅面大小.

网友:

我是做成一个DWT格式的文件,然后在这个文件里做好包括标注样式,图层等一些标准。另外如图框标准及图框填写内容,技术要求格式及内容,粗糙度、材料等一些信息做成块存在这个文件里头。每次新建文件时选用这个DWT的文件就可以很方便的调用这些了。很方便的!

网友(2006-11-26):

简单,两种解决方式:
1. 直接在你建立标注样板的图纸里绘制新图,然后另存文件名即可。
2. 打开新图,把你建立了标注样式的老图纸作为块调入,标注样式一同进入新图纸,你选用即可。

网友:

这样的方法听说过,还没有用过。
以后要试一试。

网友:

把所有要用的 都设置好
一样本的格式存起来
以后要画的时候新建
然后在你自己弄的样本里面画就行了吧
试试看有没有用

网友:

做好一个模版就行啊,多设置几种标注样式和各种图层,用的时候打开就行,画完另存一下就好了,用起来也很方便,A0-A4的都做一个,一劳永逸,还能统一图纸格式,最好把粗糙度也做成块放进去

网友:

我使用的是GENIUS14,这个软件是在autocad14的基础上二次开发的,确实好用。可以这样说:这是目前国内最好的二维绘图软件。

网友:

同意二楼的

网友:

各企业都有企业标准,这样适应企业的需要就行。

网友:

清华天河很不错的啊

网友:

楼主:

$ { ^

     在网上下个清华天河,就可以了,所有的东西,根本不需要自己作了,人家都给你做好了!!!

呵呵呵

网友(2007-01-03):

2楼正解

网友:

CAXA电子图板不错,简单易学易用,技术要求库什么的都有,不妨试试看。

网友:

又长了点知识..

网友:

就二楼的意思`~

网友:

去修改公司规定的模板。
我做的CAD模板。

网友:

忘记了留QQ,3181487,有需要的朋友与我联系。A4  A3的模板。

网友:

做机械设计,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模仿,然后改造,之后整合,最后研发点让别人来改造的东西!模仿是复制品,改造是半成品,整合是替代品,而研发很可能是废品!您说呢?

网友:

我就把前一张图调出来,删掉图形再另存.OK...是不是有点迂?呵呵

网友(2007-02-13):

用设计中心很方便

网友(2007-03-25):

自己建好模版就行了

网友:

比较简单

网友:

简单方法做模版

难的用cad二次开发

cad二次看法可以看cad自带的帮助文件,自定义手册。

网友:

支持46楼,另存为DWT即可。

网友:

创新自己的工作空间

网友:

改一下你们公司2次开发后的模板,以后每次调出的图框就有你做好的东东了

网友:

你使用的是盗版的吧,如果是这样可以选择使用CAXA 软件,省去了很多麻烦!

网友:

你要把标准的A1--A4的图框都按照实际的尺寸单独画出来,然后每个里面都把标注,文字等要求都设置好后,再另存为DWT格式,自动保存在你的AUTOcad启动路径就可以了,以后只要在使用的过程中调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我做的简单图框不知对大家有用吗?

网友:

为什么传不上去呢?

网友:

存为一个模板就可以了啊

网友:

我支持二楼的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很简单,你新建一张图,把你想设置的东西都做好,然后另存为样板文件DWT就可以了,在以后新建文件时都选用这个样板文件就可以了,设置的东西可以很多,标注,图层呀,很多的

 v8 ]8 s

二楼的楼主已经采用简单的方式完全给你解答了

网友(2007-05-04):

将自已的绘图环境设置好后另存为一个CAD模板,即是一个DWT类型的文件就行,以后每次新建时,用这个模板就行了,可以在模板文件名前加若干个A ,

+ m- o i0 P) u8 p1 I/ C$ ?+ a

这有便于调出的第一个模板就是自已的。

网友:

恩,就是把你做好的保存为模板就 可以了,dwt

网友(2007-07-27):

楼上的说的对,同意你的说法,支持.

网友(2009-11-04):
没错!全部新建在一个文件里,然后保存!随用随调!

网友:
模块多了找起来不见得方便,我是把建立好的模块直接把原Drawing1.dwg文件覆盖掉,每次打开CAD时就是自己想要的。

网友(2009-12-06):
做成模板是非常好用的,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建,随时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