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模材料的选择---[请教]

楼主(2006-10-26):
关于冲压模材料的选择问题想请教各位大侠

材料厚度为2mm,要相对硬一点比08F硬一点,有什么材料?

网友:

你问的是做冲模的材料,还是替代08F的材料.

手册上有的,自己去查一下.

楼主:

是做一个支架用08F就显的软了一点,但我这里就08F这一中材料,可以说是代替08F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