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机与数控系统RS-232C通信电缆接口

楼主(2006-10-26):
PC机与数控系统RS-232通信电缆接口.

网友:

楼主quan neng a !

网友:

大侠就任数控版主以来,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网友(2009-03-14):
大侠就任数控版主以来,贡献是有目共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