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roE中为什么无法对曲面进行着色?

楼主(2006-10-26):
请问各位大侠:为何对零件整体进行着色可以,但无法对单独的曲面进行着单色(可以着图案)?

急切想知道,盼高手不吝指教。先谢了!

楼主:

急啊!!!

网友:

颜色与外观里设置好颜色,设置好类型,点选部件就行了啊

楼主:

一点一滴:你好!
  我设置好颜色(如:红色),设置好类型:曲面,可就是不行!我以前这样做是可以的,不知是什么配置给改了?!
  但奇怪的是:我对曲面帖纹理,倒是可以!
  对整个零件:不管是着色还是帖纹理都可以!!!

 还望哪位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

对曲面,我也无法着色,关注一下`
期待高手。

楼主:

着急呀!
我ProE重新装了一遍,问题照样没解决啊?!
高手在哪儿???

网友:

我拉伸了一个曲面,再投影线分割,可以着色的啊,你发你的东西上来看看啊

楼主:

简单地拉伸一个六面实体,再对其中的一面着色。没办法上色呀?!
以前我这样做是可以的啊!!!
是电脑的问题还是ProE的设置有问题?(前一段电脑重装过!)
改天我换台电脑试试看行不行?!
一点一滴先生,在这儿谢谢你了。

楼主:

今天在别的电脑上试了一下,可以对实体的某一面单独进行着色。以前我这样做也是可以的啊!!!但现在在我的电脑没办法实现呀???急切盼望高手指点。着急等待中……

楼主:

是我这个问题太偏了?
还是来这里的高手不多啊?!

网友:

楼主
这个问题实在是没遇到过

楼主:

这个问题还是没法解决。
苦恼啊!

网友:

不是吧,你可以先对你想要着色的曲面先复制一分先,然后再着色啊,用视图菜单啊

网友:

应当是系统参数设置的问题,系统默认实体作色。看WINDOWS下是不是装了其他东东的控件。呵呵只能参考了。

楼主:

我做了一个实体,在不同的表面上着不同的颜色,在我的电脑上一点都看不来,我把它保存起来,在其它的电脑上打开,结果颜色都显现出来了,这是什么问题啊?!大虾们帮帮忙呀!!!

网友(2008-08-05):
看一下“工具”----“环境”------”颜色“的前面有没有打勾。都应是这个原因。不打勾着色也看不出来。

网友:
是这个意思吗?随意可以给每个曲面着色......

网友(2010-11-24):
视图-显示设置-模型显示-着色-曲面特征

网友(2010-12-31):
对曲面,我也无法着色,关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