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钢板厚度公差的标准

楼主(2006-10-26):
请求钢板厚度公差的标准。

2 \( I3 o. p' G6 |( h _

还有听说钢板往往尺寸不足,如何购买足够尺寸的钢板呢?谢谢!

网友:

提国标号

网友:

好像都要少个2个是吗?

网友(2007-02-21):

也没那么多,看板多厚。

网友:

我们所说的钢板一般指热轧钢板和轧板.尺寸偏差都有国家标准来限定的(GB709) ,我把几个表格添在附件里,有空请看看。

网友:

冷轧板,国标GB708-88,另外还有开平板。

网友(2008-02-18):
:lol 多谢了 很管用

网友(2008-05-08):
请教各位

请问下大家冷扎板1.0MM材料厚度的国家标准公差是多少.

网友(2008-07-01):
回复 网友A:

有用的资料,多谢多谢

网友(2008-12-31):
很合用哦,非常感谢~~~

网友:
谢谢!很有使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