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PLC/PMC/NC/CNC"的来源问题-[请教]

楼主(2006-10-26):
请教PC/PLC/PMC/NC/CNC的来源问题.

请高虾指点.

网友:

楼主,我还真不知道它们的起源呢,不好意思!

网友:

我来解释
这只能是干数控的人才能提出来的问题。完全都是英文的缩写
PC可编程序控制器
PLC可编程序逻辑控制器
PMC可编程机床控制器(据我所知,只在日本数控界使用)
NC数字控制(器)
CNC计算机数字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