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丝螺套的应用

楼主(2006-10-26):
  螺纹丝套(钢丝螺套) 是一种新型的螺纹紧固件,是由高精度菱形截面的不锈钢丝精确加工而成的一种弹簧状内外螺纹同心体。 螺纹丝套装如产品后能符合国际标准高精度内螺纹,其性能均优于攻丝形成的螺纹。

8 t5 R B

主要应用:

1、 装入金属或非金属材料(如铝、镁等轻合金工程材料)的机械零部件上,能形成高强度、耐磨损、高精度的标准内螺纹。

典型应用:高压开关设备、液力机械、焊接设备|、烟草机械、微波通讯、汽车零部件、空分设备、煤机、动力机械、纺织化纤机械及家具等。

 u. }

2 、在螺纹加工错误或对已损坏的内螺孔修复时,螺纹丝套(钢丝螺套)可作为修复手段, 可得到快速有效地修复

典型应用:各种重要零部件螺纹孔脱扣后修复,如:注塑机模板螺纹孔的修复。发动机缸体螺纹孔的修复等。

3、利用螺纹丝套进行公制←→英制螺纹孔转换,非常方便、快速。

典型应用:进口设备或机械英制螺纹由于备件供应问题需要改成公制螺纹的。

网友:

在铝合金的减速机箱体上用过。但要记得买专用丝锥和安装工具,以前还要剪尾器,现在用无尾的多了。

网友:

是的,我们生产的热水循环泵就用了,但是价格太贵,其实有没有必要安装还是值得探讨的?

网友:

在轻金属上是有必要的,钢件一般是修复,国产的很便宜。

网友(2006-12-05):

钢丝螺套是一种内外螺套,外套和母材基体内螺纹配合,内套是工作套是用螺栓与其他构件连接。在炼钢连铸机结晶器铜板上经常用。

网友:

钢丝螺套在设备维修中的应用前景很广,就是需要专用丝锥和安装工具。

网友(2008-05-08):
钢丝螺套也有其局限性,如在需要经常拆卸的部位,虽然应用钢丝螺套具有不易损坏机体内螺纹的优点,但反复拆卸螺丝后钢丝螺套的钢丝会脱扣外漏,一旦钢丝脱出再重新安装螺套就更容易脱出,此时机体螺纹损坏后就不能再用了。现在我们在关键部位不在采用钢丝套,而是采用德国沃尔特生产的专用一体套和专用工具,工具分四种,钻头、丝锥。合金豁沉孔器和专用镶套丝锥,安装时在套外点适量厌氧胶,可一劳永逸。就是价钱很贵,我们主要在烟机设备包装机上采用。

网友:
刀具 微调锁紧 上也使用

网友:
主要是成本太高,造成使用不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