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填料密封应该注意哪些问题?为什么开车后容易冒烟?

楼主(2006-10-27):
填料密封安装后,在试车前不可压得过紧,最好是在试车时,根据泄漏量再通过调整压盖来控制泄漏量.开车后冒烟是因为压盖过紧所致.

网友:
Re: 填料密封应该注意哪些问题?为什么开车后容易冒烟?

如果介质温度过高,有必要增加冲洗冷却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