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一个旋钮控制两个变频器同步调速的好方法吗?

楼主(2006-10-27):
如需两条输送线连接传送,原输送线使用变频器手动调速。

请问有用一个旋钮控制两个变频器同步调速的好方法吗?(两个输送线变速箱的减速比不同)谢谢!

网友:
Re: 有用一个旋钮控制两个变频器同步调速的好方法吗? (求助)

首先要确定两条输送机的速度要求是否很严格(有严格的相对位置要求),如果没有可采用以下方案:
1.用一个双联电位器同时调两个变频器,其中一个再加一个电位器调一下两个之间的比例。
2.用一个电位器控制其中一个变频器,再用这个变频器的模拟输出,控制另一台变频器,中中间加一个电位器调比例。(要求两个变频器是同厂家的,我用安川的这样做过)。
3.要求再高一点,可以用2的方法,将中间的哪个电位器换成专用的比例控制器。更安全和可靠,并且比例可以在0--200%中精确调节。
另外,精确位置的方法:
用一个电位器,控制前面哪个。后面哪个用同步跟踪速度和位置。(差一点用PLC(或专用控制板)+位置传感器(可以是各种接近开关+凸轮),两个都要有,好一点用旋转变码器,对于相对位置要求严的还可以用相位控制电机)。

楼主:
Re: 有用一个旋钮控制两个变频器同步调速的好方法吗? (求助)

谢谢断刀大侠的详细解释。
可两条输送线不是同一厂家生产,变频器一个是富士的,另一个是国产杂牌。两台减速机的减速比还不同,驱动辊径也不同。我先试一下您的第2方案吧。

网友:
Re: 有用一个旋钮控制两个变频器同步调速的好方法吗? (求助)

如果不是很严的要求。第一个最省事啊。第2个不能保证。

楼主:
Re: 有用一个旋钮控制两个变频器同步调速的好方法吗? (求助)

谢谢断刀大侠,第一个我已经试过了,同步精度较差。

网友:
Re: 有用一个旋钮控制两个变频器同步调速的好方法吗? (求助)

期待你的成功!!!

网友:
Re: 有用一个旋钮控制两个变频器同步调速的好方法吗? (求助)

1.用一个双联电位器同时调两个变频器,其中一个再加一个电位器调一下两个之间的比例。

有类似的结构,是用在数控划片机改造上的,不同的是用同一变频器控制两轴~~

第一个我已经试过了,同步精度较差。

可能原因(个人意见):
一,两台变频器不是同一厂家且齿轮变速比两者不匹配(这点你已经证实)

两,变频器参数设置尚没有全部调至合适(这个有待现场试机实验数据了)

网友:
Re: 有用一个旋钮控制两个变频器同步调速的好方法吗? (求助)

设备改造,需两条输送线连接传送,原输送线使用变频器手动调速。

由此可以推见,由可变电阻作为电流(串电阻的为电压)可调输入->变频->控制电机

因为是不同变频器,所以此技术难点在于:

电流(或电压)->变频之间
电流(或电压)是一定了,但进入变频输出的值肯定有出入,这是由于变频的不同厂家所影响

变频->控制电机
由于变速箱的减速值不同,所以两个变频器输出的值也肯定不一样了(也可理解变频设置参数值也相应有变化的)~~

所以,我建议1:
变频要改为一致~~
在变速比快的一台变频器再多串一个可变电阻~~(断刀2的建议哦)
这样的话难度可以减少一半~~
不过这样费用也相关高些,因为要另买两台变频器,还要根据原变频来改参数,估计要4~7天时间~~

建议2:
因为平时都是通过可变电阻来作调整,所以以此思路来改造设备相当棘手~~
建议把输入改成通讯方式改参数,一旦完成这项目调节就易如反撑了~~
难点:需要要调合厂家拿到相关通讯模块,然后用你熟悉的触摸屏做个控制界面
嘿嘿,把难的部分都推给厂家了,你只要负责请工程师吃个中饭就OK~~

嘿嘿~~时间估计一周左右(两家可以同时联系,从技术方案来看,只要是对方厂的电气工程师,这方面都可以在1天内搞定的),接下来的时间就是赶到你厂里的时间了,哈哈~~

如果关系好的话周期还可以缩短,如果关系一般的话就要用电话多多联系几次哩~~

强烈建议第2种方法~~

网友:
Re: 有用一个旋钮控制两个变频器同步调速的好方法吗? (求助)

      随风说的极是,如果两个变频器不一样的话,的确不能确定能够很好的工作。另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自制个比例调节器(或买个)更简单些,成本也能低很多。我用过另外一种国产的比例调节器,拆开看过没多少元件,还是个由一个电位器分别按调定好的比例调出几个不同的电压输出,由一个电位器同时控制几台变频器。(不是加在两变频器的中间哪种比例控制器),但是,这个没有办法控制相对位置。

网友:
Re: 有用一个旋钮控制两个变频器同步调速的好方法吗? (求助)

几位网友好!

有一种技术叫“数字电位器”技术,其实质就是一个编码对应一个电阻值(电位值)。

用单片机对数字电位器编码,就可以达到上述目的。

这种方法,在理论上可以用一个旋钮控制 “无限多个变频器”同步调速。

syw     061028---10.18

网友:
Re: 有用一个旋钮控制两个变频器同步调速的好方法吗? (求助)

你们都忽略了电机,虽然标称额定速度一样,但是2台普通交流电机的实际转速也是有差别的。就是用伺服电机也不能达到物理意义上的完全同步。
事实上,在实际的要求中,就是后一个输送速度略高于前一个一点(把握好度),这样要想调整出来就不难了

楼主:
Re: 有用一个旋钮控制两个吗? (求助)

感谢楼上各位大侠对我的帮助!使我对变频器控制有了更深的了解!谢谢!
今天我在其他设备上调换了两个同型号的变频器,试车后非常成功!
希望大家在此继续讨论变频器同步调速的好方法。

网友:
Re: 有用一个旋钮控制两个吗? (求助)

我在飞 网友好!

本帖中你提的这个问题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很有现时意义的,很可能我们什么时候,就

会遇到要用一个旋钮控制几个甚至十几个不同参数的变频器同步调速的问题。

虽然,你暂时用相同参数的方式,使得工作得以维继,但我还在想这个问题,试图用我在10楼

处给的方案,将问题得到解决。

我在你的另一个帖(见下面的链接)中5楼处,看到你上传的“变频器主电路原理图.pdf”文件,

没看到到你说的那个调速电位器,是我没找着,还是这个图不详细。还有别的图吗?

谢谢!

syw  061029---22.28

//*************************************************
大家来谈谈在工控维修方面的一些经验吧!
http://bbs.cmiw.cn/forums/64629/ShowPost.aspx

网友:
Re: 有用一个旋钮控制两个吗? (求助)

开门造车师傅,能讲具体些吗?这东西我没有用过,我也很想学习,谢谢了!

网友:
Re: 有用一个旋钮控制两个吗? (求助)

黄一钫 网友好!

假如,让10个不同参数的变频器所控制电机同步工作……。
这里所说的同步是指:转速相同  或者  线速度相同。

我将整个同步过程,分成很多个小的“阶梯递增”“同步段落”,在每个“同步段落”阶段,
各变频器上的电位器,都会有一个特定的“阻值”与之对应……。

我用单片机分别对10个数字电位器进行编码,来提供这些与之“对应的阻值”,不就达到
同步控制的目的了吗。

整个过程就如同你用遥控器上的音量 + - 键对电视进行音量控制一样。

syw   061029---23.47

网友:
Re: 有用一个旋钮控制两个吗? (求助)

这实际上是个同步问题,很多的生产线中,这是个很重要的技术问题。我上面说的都是我实际用过的或解决过的。但是随风和SYW开门造车两位大侠的方法,愿闻其详,能够给出些详细的应用实例就更好了。

楼主:
Re: 有用一个旋钮控制两个变频器同步调速的好方法吗? (求助)

syw开门造车 前辈您好

另一帖为变频器的部分电路。

# F9 Y: G6 i X

我上传个变频器的说明书(附件VF10 ),

我刚在网上搜了一下,找到了‘同步控制器’,可多个变频器同步控制。见附件(同步控制)

楼主:
Re: 有用一个旋钮控制两个变频器同步调速的好方法吗? (求助)

还有滑差调速电机使用的同步控制,大家看看有用吗?

楼主:
Re: 有用一个旋钮控制两个变频器同步调速的好方法吗? (求助)

×××转贴×××
PLC,编码器,变频器实现同步控制的一种方法简介:变频器与可编程序控制器通过RS485通信连接控制电机速度;可编程序控制器根据编码器测出的现场速度改变变频器频率;触摸屏设定工作参数。

1,设备工作原理简介。

设备的用途为印刷后续加工,全自动覆膜机。

工作方式为把单张纸表面覆一层塑料膜,使印刷品表面看起来更亮,并保护印刷表面的图文。比如色拉油的包装标贴,或者某些书籍的封面。

首先,一张张印刷后的纸张通过直线传送到腹膜滚筒,然后通过滚筒施加的压力,使纸张与薄膜贴合在一起,最后把纸张与薄膜接缝处切开,具体的工序不赘述。

2,主要技术难点。由于纸张是一张张的传送到滚筒,薄膜是缠绕在滚筒表面的,要使它们贴合在一起,并且每张纸之间不能有间隙。通俗的讲就是:把一张张的纸,首尾相接的贴在一卷薄膜上。纸张通过直线传送到滚筒上,薄膜通过开卷机构附在滚筒上,然后压在纸张表面。

这里,直线输纸机构与滚筒分别有两个变频电机驱动,所以要求两个运动机构的表面线速度必须一致。只有这样才能使纸张之间腹膜以后不留有空隙,控制精度要求误差不能大于1毫米。纸张的长度是可设定的,比如,某次是要求一万张同等长度的纸张,下一次有可能是另一种长度规格的纸张。滚筒的直径确定不变。

设备安装2个旋转编码器,分别检测输纸机构与滚筒的线速度,plc根据计算的速度调节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使它们的线速度保持一致。在计算过程中由于存在圆周率,必需把计算的数据取整。这样经过乘除计算后才能得到比较准确的数据。计算的过程中数据取整只有把数据同时扩大1000倍或者10000倍才能得到比较准确的商。

plc的被除数是有限制的不能太大,否则溢出。在这里选择1000p/r的旋转编码器。就可以直接把纸张的长度分成1000份。并且把数据扩大1000倍。关于这些是具体设计变程过程中选取的。在这里只是说明一下。不再把数据计算一一演算。

根据数据计算结果不停的比较两个数据。依据比较结果加减从变频器的频率,使两个机构的表面线速度保持一致。比较周期为20毫秒,加减的频率单位为0.01赫兹。

3,系统组成。编码器2个,分别输入plc的两路高速计数通道。两个变频器通过plc的rs485通信口改变频率,组成简单的闭环控制系统。具体的关于plc与变频器通过485通信连接不在这里具体说明

网友:
Re: 有用一个旋钮控制两个变频器同步调速的好方法吗? (求助)

我在飞 网友好!

你在18楼处上传的资料中的内容,已经将此问题解决。

断刀网友  在2楼中第3条讲的可能也是这种东西,既:
“3.要求再高一点,可以用2的方法,将中间的哪个电位器换成专用的比例控制器。
更安全和可靠,并且比例可以在0--200%中精确调节。 ”

我的用数字电位器也可以算是一种方案。

syw   061030---02.55

网友:
Re: 有用一个旋钮控制两个变频器同步调速的好方法吗? (求助)

好象有些明白了,我在琢磨琢磨,谢谢开门造车师傅!

网友:
Re: 有用一个旋钮控制两个吗? (求助)

既然问题已经解决,那也就OK了~~~

我补充一下我的建议2吧

化烦至简的说就是:HMI(触摸屏)->LC->变频器

把参数输入HMI,再通过PLC的通讯模块,就可以把你输入的值精确的输入变频器.
这样的好处是可以你只需要在HMI上进入设参,然后空运行你的两条流水线就可以看到效果(可以实行比旋钮电阻更精细的效果哦)

它方案的难点可以全部推给厂家实施,但它有如下个制命点:
1.如果你们厂里原先根本没有屏的话那就麻烦了,
2.如果不能用一屏带两变频的话那也麻烦了,
3.如果你的变频不是用一台PLC控制的话那更麻烦~~

呵呵

所以我说的方案再直接点就是

HMI(1台)->LC(1台)->变频器(两台)

PS
关于通讯部分,只在在变频器里指定地址就OK了,详细情况可以资询相关工程师,我只精通三菱,台安,西门子的,其它的不是很了解~~

PS
关于开门造车大侠的所说的设备我在现场也有看到过使用,但具体效果如何我不是很清楚,以后如果有机会再去拜访再厂家,我会细细询问一下.
但从理论上来讲,它也是一种方案,是否比方案1更有诱惑力?改造成本更低?改造任务更简单完成?
这些我不得而知.但,开门造车的方案是可行的.这一点我可以证明.呵呵

网友:
Re: 有用一个旋钮控制两个吗? (求助)

随风而去 网友好!

两天没来,刚看到你在22楼的帖。从中得知,我所说的“数字电位器”方案已经
有现成的产品了。

如果你再去看到这个“调同步的设备”上,“调节按钮”用的是否是“拨段开关”。
请帮忙确认一下。

这个设备如果自己做电路板的话,成本很低的,而且也会更准确,因为方案1是模拟量,
数字电位器是数字量。

syw   061102---23.54

楼主:
Re: 有用一个旋钮控制两个变频器同步调速的好方法吗? (求助)

syw开门造车 前辈您好

看看这个是您说的那个数字电位器吗

网友:

我在飞 网友好!

刚看到你在24楼上传的资料,不知什么原因,这个帖前两天没看到。

资料看了,其中的带有“三线接口数字电位器 ”就是我说的那个数字电位器,
有了这个三线接口,就可以对其进行编码。

数字电位器我没用过,原理也只知道个大概,但方向应该是对的。

syw  061107---05.02

网友:

      感觉象在讨论开环的控制问题,如果是开环的话,要同步控制恐怕是不太可能的吧? 即便是用多好的...哪怕

是号称闭环电位器,我想也实现不了相对严格意义上的同步控制的想法,

      不过看楼主的要求,应该是一般意义上的简易同步控制(两台变频器之间的纯开环控制);

      我认为:如果撇开模拟量精度/数字量精度/变频器上的差别/电机上的差别/减速比等这些貌似合理的难点.

采用一个速度反馈元件就应该很方便实现两台变频器的电气意义上的简易同步控制.

      而且,一般公认,变频器+普通/变频电机(无位置反馈),想实时完全同步是不太可能的;即便是采用专用同步

系统+伺服电机+闭环控制,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如果要进行常规简易同步控制,且按楼主的要求(在不讨论速度/位置同步的情况下,用一个旋钮),采用一个
/ n- I5 L& ~ d# a9 C. U
速度反馈元件串入后一台需跟踪控制的变频器的指令调节环路中,则最方便实现楼主的要求.

网友:

数控散人 网友好!

断刀网友在16楼提到:这实际上是个同步问题,很多的生产线中,这是个很重要的技术问题。

这就是说,问题的难度不是两台变频器同步,而是众多变频器同步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如果
采用闭环,是很费事的。

//********************************

我的想法是:先人为的以生产线上最主要的那台变频器为标准,分成十个阶梯的“线速度”,
并计下其十个对应的电位器的数值。

后面的其实变频器也分别找出这十个阶梯的“线速度”,并计下其“各自”的十个对应的
电位器的数值。

然后,用单片机统向各个变频器给出这些“各自对应的值”。

这样就能做到完全的同步。

syw   061108---07.13

楼主:

各位大侠好

 c) Y5 P, A9 R

看了 syw开门造车 前辈和 数控散人 大侠对闭环同步调速的介绍后有个想法,不知可行吗

2 Q M5 W* [: B. }

 用一个可变基准电压(调速用),在每个调速电机上装测速发电机。把每个测速电压与基准电压比较得出控制信号控制各个变频器使其同步。成本应该很低。

网友:

      我就是这个意思,只不过方法有很多种而已(比如转速/电流/张力...等等).

      但我不同意你过于具体的方法,虽然好理解;因为实际应用中有时候要求的有可能是

电机的转速,有时侯可能要求的是线速度或线形速度补偿或张力控制等;

      我修改这个帖子,原因是我觉得:采用开门大虾的意见,可进行线速度的非线形速度补

偿量的控制,而且这可能是最好的方法,确实也省钱.
 o5 m
      但这是思路的变迁,工具好当然好,思路对头,越简便才越好.

网友:

我在飞 网友好!

 o4 F

你的方案如果用于“相同电机”的“转速同步”控制应该可行。

但用于生产线时,各参数中的变量太多(主要指负荷及转速比),可能不行。

生产线一般是线速度,如果,直接“检测线速度”,也应该可以。

 syw 061108---10.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这个意思,只不过方法有很多种而已(比如转速/电流/张力...等等).

      但我不同意你过于具体的方法,虽然好理解;因为实际应用中有时候要求的有可能是
: z( r& a4 ? @/ T$ G( r
电机的转速,有时侯可能要求的是线速度或线形速度补偿或张力控制等;

      我修改这个帖子,原因是我觉得:采用开门大虾的意见,可进行线速度的非线形速度补

偿量的控制,而且这可能是最好的方法,确实也省钱.

      但这是思路的变迁,工具好当然好,思路对头,越简便才越好.

      其实,对于双同步控制亦或多路同步控制,关键是要有内外部的两根线,用内部一根线

做主控,用外部一根线做反馈调整,才是解决控制环路问题的基础.

      对于楼主提出的问题,其主线应该是"一个旋纽",我们不应该在这个上面作过多的文章,

除非它不是旋纽,我感觉,现在"它"已经不是旋纽啦.

      同时,代表其他网友感谢"开门造车"和"楼主-我在飞"两位大虾师傅的无私奉献.

网友(2014-05-07):
感谢分享,这个问题其实很多地方都要解决的

网友:
爱德利知道这种变频器两台联动的是可以实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