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304不锈钢带磁?--[请教]

楼主(2006-10-27):
我在实绩使用中,需要使304不锈钢带(宽:20mm 厚:14mm )带磁,请各位DX指教。能否通过绕线圈通电的方法实施???急急急!各位DX有何高招?小弟谢了!!!

网友:

我这里有厚1.0mm

楼主:

规格打错了更正——宽:20mm  厚:14mm,你那里有吗?

网友(2006-11-28):

304材料磁性很弱啊!基本不带磁性.

网友(2007-11-23):
固溶处理就没有磁性了!

网友:
晕,人家楼主问的是带磁性,大家谈的都是不带,一般人都知道sus304是没有磁性的呀。

网友:
304材料磁性很弱啊!基本不带磁性.

304材料磁性很弱啊!基本不带磁性.换铁吧!

网友:
看样子只能绕线圈通电试了看

网友(2009-01-14):
我有点想不通,你为什么要304带磁呢?不能用别的材料吗?搞不懂!

网友(2009-10-20):
我认为如果想让304带磁,可以添加一些微量元素稀土,使之含有铁素体的特征就可以的

网友:
304不锈钢是奥氏体不锈钢,是不导磁的。你应更换材料。

网友:
要么变成铁素体特征,要么加线圈构造磁场,后者来的容易,试试看吧

网友:
加线圈形成了磁场,但是如果铁芯用304材料,就好比是将电磁铁的铁芯换成木头做的,没有什么作用。

网友(2010-04-17):
这个问题比较难,我知道304在冷变形的情况下,会带一些磁,但磁性很弱。

网友:
没法实现,不知道谁会这样设计。。。

网友:
楼主没有讲清,带磁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我晕,进口的304就带磁.

网友:
不可能的,楼上的你有什么证据?304是反磁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