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控制齿轮渗碳淬火内孔胀大,如何校正

楼主(2006-10-27):
讨论:

1.齿轮(材料:20CrMnMo或20CrMnTi)渗碳淬火一般内孔都为胀大倾向,热处理加工时如何控制?

4 ?5 ]; v" g x$ n

2.如果内孔胀大已经超出了机加余量,那热处理是否还可以采用什么方法进行校正?如何制定校正的工艺路线和工艺参数?

, X1 @ S! k: O6 ]3 C

望各位大侠根据自己的经验各抒已见!

网友:
Re: 讨论:如何控制齿轮渗碳淬火内孔胀大?内孔胀大后可采用什么方法进行校正?

渗碳淬火要比渗氮变形大,
常规机加工工艺--1>内孔留余量,保护(不渗碳).  2>内孔留余量,渗碳后车削去渗碳层.
热处理后总会发生变形情况,要再精加工.我还没编写过尺寸全部加工到位,直接渗碳淬火的工艺卡

楼主所提的问题,犯了常识性错误

楼主:
Re: 控制齿轮渗碳淬火内孔胀大,如何校正---[讨论]

二楼的朋友可能对这个问题有些曲解

1.对于大件生产且内孔不要求渗碳淬火的零件二楼说的渗碳后车掉渗碳层的方法可行,可对于零件不是很大,又是批量生产的话,这可能就有问题了,第一,你的内孔余量会留得相当大,增加了机加工时;第二内孔保护,对于小件批量生产来说难度也相当大,而且会增加很多成本(人力和物力);第三内孔有时也根本不允许你保护,必须渗碳淬火.

2.二楼的朋友说你没有编写过内孔尺寸全部加工到位直接渗碳淬火的工艺,但可能你编写过或看到过内孔余量只有10-20丝,然后直接渗碳淬火的吧,如果你的余量是留的20丝,但渗碳淬火后的内孔胀大量却是30-40丝,你觉得又该怎么办呢?

网友:
Re: 控制齿轮渗碳淬火内孔胀大,如何校正---[讨论]

工件的热处理变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控制和减小,但是不能够完全避免

机械校正法---采用机械或局部加热的方法使变形工件产生局部微量塑性变形,同时伴随着残余内应力的释放和重新分布达到校正变形的目的。

热处理校正法---对于因热处理胀大或收缩变形而尺寸超差的工件,可以重新使用适当的热处理方法对其变形进行校正。

* g; y r, U3 | ?& r, Y

常用的热处理校正法有在Ac1温度下加热急冷法对胀大变形的工件进行收缩处理---应保证在水中激冷时不淬硬为原则,加热时间应保证工件充分热透,冷却以食盐水激冷为最好。可以收缩处理各种不同形状的工件。

淬火胀大法对收缩变形的工件进行胀大处理---主要适用于形状简单的工件,使用常规淬火加热温度的上限或稍高于,淬火后应经240-280C回火,胀大变形量有限,并有淬裂的危险。

楼主:
Re: 控制齿轮渗碳淬火内孔胀大,如何校正---[讨论]

四楼的说法,从理论上讲我赞成,但没有实际的工艺措施.

网友:
Re: 控制齿轮渗碳淬火内孔胀大,如何校正---[讨论]

总的说来整个零件的内孔涨大是一种趋势.
如果不影响齿轮的精度,那么根据热变形规律来确定合理的加工余量,保证热后能够有足够的加工余量就可以了.如果影响了齿轮的精度,那么在热前加工的时候,也要根据热变形的规律对齿部参数进行修正,使得齿部参数热后在零件图纸要求的范围以内.
以上是目前大批量生产通行的办法.
为了获得稳定的热变形规律,要求对材料和热处理的稳定性进行合理的控制.
在热处理的过程中采用一些适当的手段也可以降低热变形的量.比如压淬.比如淬火时候控制冷却油从零件内孔方向向外流动,加快内孔收缩速度,从而减少涨孔的趋势.
对于已经有涨孔的,四楼的老兄说的在理论上是成立的.可能存在的问题是内孔收缩以后的齿轮的齿部参数的质量是不是能够得到保证.这个鄙人没有见到这方面的详细资料,不敢妄下论断.
管窥之见!

网友:
Re: 控制齿轮渗碳淬火内孔胀大,如何校正---[讨论]

我目前在整理热处理变形资料,里面能找到相关内容。再耐心等待。

热处理变形己整理出来,可以看一下,直接点击打开http://bbs.cmiw.cn/forums/83513/ShowPost.aspx

网友:
Re: 控制齿轮渗碳淬火内孔胀大,如何校正---[讨论]

还有一个问题是,用激冷法获得收缩的同时,肯定在整个零件上产生了巨大的内应力,这种应力必须消除.总的说来操作起来还是比较麻烦和不甚可靠的.
个人感觉.

楼主:
Re: 控制齿轮渗碳淬火内孔胀大,如何校正---[讨论]

"用写字板写字"的回答在理论上讲应该是没问题的,但不知道其他朋友有没有实际的缩孔经验供大家分享

网友:
Re: 控制齿轮渗碳淬火内孔胀大,如何校正---[讨论]

回3楼问题
1,一般来说,零件热处理前留加工余量,热处理后精加工到位。
2,长线产品,大批量零件,用专用密封工装是经济可行的.(工装件经过多次渗碳后要变形的,要修复的)。
3,热处理有防止渗碳方法的(例:涂料法)。
4,即然胀大有一定的范围,可放补偿尺寸余量。

平常因放留精加工余量,所以热处理后尺寸变化影响不是很大。检验员只查硬度,尺寸是不查的。对热处理后不精加工的尺寸变化在实际使用中影响不大,所以没反映出来。故这种情况很少遇到。只遇到过一次;某批零件内孔胀大而没加工余量,退回热处理车间,经他们返工,尺寸是回缩了(具体工艺不清楚),当然图纸尺寸也作了让步。

对于热处理校正法,有热处理车间的企业,可以向领导请示,用机加工尺寸己报废的零件按正常工艺加工到住,渗碳淬火后,再做次工艺试验么!!

网友:
Re: 控制齿轮渗碳淬火内孔胀大,如何校正---[讨论]

你的齿轮精度要求为多少?请写清楚参数!淬火肯定是有变形的,你可以用
调质+齿部高频淬火来做,会不会好点.

网友(2006-11-26):
Re: 控制齿轮渗碳淬火内孔胀大,如何校正---[讨论]

1、如果内孔是胀大倾向,可采取放大尺寸和增加余量的办法。

2、如果内孔胀大已经超出了机加余量,可采取单配内孔解决。

网友:
Re: 控制齿轮渗碳淬火内孔胀大,如何校正---[讨论]

在Ac1温度下加热急冷法对胀大变形的工件进行收缩处理时有没有出现退火或裂纹的可能呀,齿轮已基本加工成型.要急冷却不能淬硬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吧.

网友(2006-12-29):
Re: 控制齿轮渗碳淬火内孔胀大,如何校正---[讨论]

控制变形的方法对具体零件都各有不同!如内孔有大有小,外形有复杂简单,变形结果可能是截然相反的.要说通论,首先材料要稳定,渗碳工艺设备要稳定,则措施可重点分析淬火设备、工装、淬火介质,还要考虑投资和成本.

网友:
Re: 控制齿轮渗碳淬火内孔胀大,如何校正---[讨论]

1,首先对材料的控制 :对钢的淬透性带有一定的要求,淬透性带越窄.则变形越稳定,要钢厂提供低、稳变形钢材。A1N含量比控制在12.5范围内,可使淬进性带变窄、减小变形.
2,
预备热处理对工件变形的影响: 正火硬度过高、混晶、大量索氏体或魏氏组织都会使内孔变形增大,所以要用控温正火或等温退火来处理锻件。
3,
渗碳工艺对变形的影响: 温度的均匀性.碳层的均匀性,冷却介质温度的均匀件都影响工件变形,同时渗碳温度越高,渗碳层越厚.油温低、工件变形大。所以要改进设备,优化工艺,提高工件热处理质量。
4,
淬火对变形的影响  淬火冷却行为是影响工件变形最重要的因素,热油淬火比冷油淬火变形小,般控制在100±120.油的冷却能力对变形也是至关重要的。
5,
机械加工方面配合:掌握热处理变形规律、移动公差带位置,提高产品合格率.

道听途说  望专家指正
    L4 C, C( w* r

网友(2012-08-02):
请教各位高手:
      我现在有一工件,材料为20CrMnTi,采用正常工艺,渗碳淬火,可内孔直径153.6变为154了,没磨量了.
     请教:采取什么样的工艺,内孔才能不缩收?
     请教:变大了的内孔,采取什么样的工艺,才能使内孔缩收,变回有磨量?
     谢谢!最系电话:15106095646   QQ:11783305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