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齿轮渗碳淬火后齿部比其他部位的表面硬度低?---[讨论]

楼主(2006-10-27):
讨论:

 f, S6 N: G

为什么齿轮(材料:20CrMnTi,需要严格控制心部硬度在HRC30-38)渗碳淬火后齿部表面硬度(HRC55-57)比齿轮其他部位的表面硬度(HRC59-61)低?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呢?

望社区各位大侠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自己的看法!

网友:

硬度差距不大嘛,会不会是测量误差造成?,我也做过该材料的螺旋伞齿轮,精度7级,没有发现该现象。你的齿轮模数多大?

网友:

淬火油用了多久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