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机的故障原因及对策分析

楼主(2006-10-27):
压缩机的故障原因及对策分析
 压缩机是用来提高气体压力和输送气体的机械。从能量的观点来看,压缩机是属于将原动机的动力能转变为气体压力能的机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压力能的应用日益广泛,使得压缩机在国民经济建设的许多部门中成为必不可少的关键设备之一。压缩机在运转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故障,甚至事故。故障是指压缩机在运行中出现的不正常情况,一经排除压缩机就能恢复正常工作,而事故则是指出现了破坏情况。两者往往是关联的,若碰到故障不及时排除便会造成重大事故。fficeffice" />

常见故障及其原因和措施

     排气量不足:

9 E* q j6 E9 H( X& w

     排气量不足是与压缩机的设计气量相比而言。主要可从下述几方面考虑:

1 进气滤清器的故障 :积垢堵塞,使排气量减少;吸气管太长,管径太小,致使吸气阻力增大影响了气量,要定期清洗滤清器。

2  压缩机转速降低使排气量降低:空气压缩机使用不当,因空气压缩机的排气量是按一定的海拔高度、吸气温度、湿度设计的,当把它使用在超过上述标准的高原上时,吸气压力降低等,排气量必然降低。

3 气缸、活塞、活塞环磨损严重、超差、使有关间隙增大,泄漏量增大,影响到了排气量。属于正常磨时,需及时更换易损件,如活塞环等。属于安装不正确,间隙留得不合适时,应按图纸给予纠正,如无图纸时,可取经验资料,对于活塞与气缸之间沿圆周的间隙,如为铸铁活塞时,间隙值为气缸直径的0.06/100~0.09/100;对于铝合金活塞,间隙为气径直径的0.12/100~0.18/100;钢活塞可取铝合金活塞的较小值。

4 填料函不严产生漏气使气量降低。其原因首先是填料函本身制造时不合要求;其次可能是由于在安装时,活塞杆与填料函中心对中不好,产生磨损、拉伤等造成漏气;一般在填料函处加注润滑油,它起润滑、密封、冷却作用。

 5 压缩机吸、排气阀的故障对排气量的影响。阀座与阀片间掉入金属碎片或其它杂物,关闭不严,形成漏气。这不仅影响排气量,而且还影响间级压力和温度的变化;阀座与阀片接触不严形成漏气而影响了排气量,一个是制造质量问题,如阀片翘曲等,第二是由于阀座与阀片磨损严重而形成漏气。

6气阀弹簧力与气体力匹配的不好。弹力过强则使阀片开启迟缓,弹力太弱则阀片关闭不及时,这些不仅影响了气量,而且会影响到功率的增加,以及气阀阀片、弹簧的寿命。同时,也会影响到气体压力和温度的变化。

 7 压紧气阀的压紧力不当。压紧力小,则要漏气,当然太紧也不行,会使阀罩变形、损坏,一般压紧力可用下式计算:p=kπ/4 D2P2,D为阀腔直径,P2为最大气体压力,K为大于1的值,一般取1.5~2.5,低压时K=1.5~2.0,高压时K=1.5~2.5。这样取K,实践证明是好的。气阀有了故障,阀盖必然发热,同时压力也不正常。

 排气温度不正常

     排气温度不正常是指其高于设计值。从理论上进,影响排气温度增高的因素有:进气温度、压力比、以及压缩指数(对于空气压缩指数K=1.4)。实际情况影响到吸气温度高的因素如:中间冷却效率低,或者中冷器内水垢结多影响到换热,则后面级的吸气温度必然要高,排气温度也会高。气阀漏气,活塞环漏气,不仅影响到排气温度升高,而且也会使级间压力变化,只要压力比高于正常值就会使排气温度升高。此外,水冷式机器,缺水或水量不足均会使排气温度升高。

                            压力不正常以及排气压力降低

   压缩机排出的气量在额定压力下不能满足使用者的流量要求,则排气压力必然要降低,所要排气压力降低是现象,其实质是排气量不能满足使用者的要求。此时,只好另换一台排气压力相同,而排气量大的机器。影响级间压力不正常的主要原因是气阀漏气或活塞环磨损后漏气,故应从这些方面去找原因和采取措施。

 L

不正常的响声

压缩机若某些件发生故障时,将会发出异常的响声,一般来讲,操作人员是可以判别出异常的响声的。活塞与缸盖间隙过小,直接撞击;活塞杆与活塞连接螺帽松动或脱扣,活塞端面丝堵桧,活塞向上串动碰撞气缸盖,气缸中掉入金属碎片以及气缸中积聚水份等均可在气缸内发出敲击声。曲轴箱内曲轴瓦螺栓、螺帽、连杆螺栓、十字头螺栓松动、脱扣、折断等,轴径磨损严重间隙增大,十字头销与衬套配合间隙过大或磨损严重等等均可在曲轴箱内发出撞击声。排气阀片折断,阀弹簧松软或损坏,负荷调节器调得不当等等均可在阀腔内发出敲击声。由此去找故障和采取措施。

  过热故障

+ ~ X6 |* l* K

在曲轴和轴承、十字头与滑板、填料与活塞杆等摩擦处,温度超过规定的数值称之为过热。过热所带来的后果:一个是加快磨擦副间的磨损,二是过热量的热不断积聚直致烧毁磨擦面以及烧抱而造成机器重大的事故。造成轴承过热的原因主要有:轴承与轴颈贴合不均匀或接触面积过小;轴承偏斜曲轴弯曲、扭;润滑油粘度太小,油路堵塞,油泵有故障造成断油等;安装时没有找平,没有找好间隙,主轴与电机轴没有找正,两轴有倾斜等。

 压缩机的事故  断裂事故

   曲轴断裂:其断裂大多在轴颈与曲臂的圆角过渡处,其原因大致有如下几种:过渡圆角太小,r为曲轴颈)  ;热处理时,圆角处未处理到,使交界处产生应力集中;圆角加工不规则,有局部断面突变;长期超负荷运转,以及有的用户为了提高产量,随便增加转速,使受力状况恶化;材质本身有缺陷,如铸件有砂眼、缩松等。此外在曲轴上的油孔处起裂而造成折断也是可以看到的。连杆的断裂:有如下几种情况:连杆螺钉断裂,其原因有:连杆螺钉长期使用产生塑性变形;螺钉头或螺母与大头端面接触不良产生偏心负荷,此负荷可大到是螺栓受单纯轴向拉力的七倍之多,因此,不允许有任何微小的歪斜,接触应均匀分布,接触点断开的距离最大不得超过圆周的1/8即450
                        ;螺栓材质加工质量有问题。

 活塞杆断裂:主要断裂的部位是与十字头连接的螺纹处以及紧固活塞的螺纹处,此两处是活塞杆的薄弱环节,如果由于设计上的疏忽,制造上的马虎以及运转上的原因,断裂较常

+ z! O+ v G) A W$ L- [" \

发生。若在保证设计、加工、材质上都没有问题,则在安装时其预紧力不得过大,否则使最大作用力达到屈服极限时活塞杆会断裂。在长期运转后,由于气缸过渡磨损,对于卧式列中的活塞会下沉,从而使连接螺纹处产生附加载荷,再运转下去,有可能使活塞杆断裂,这一点在检修时应特别注意。此外,由于其它部位的损坏,使活塞杆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时,都有可能使活塞杆断裂。

/ ?2 ]; S& h t

气缸、缸盖破裂:主要原因:对于水冷式机器,在冬天运转停车后,若忘掉将气缸、缸盖内的冷却水放尽,冷却水会结冰而撑破气缸以及缸盖,特别是在我国的北方地区,停车后必须放掉冷却水;由于在运转中断水而未及时发现,使气缸温度升高,而又突然放入冷却水,使缸被炸裂;由于死点间隙太小,活塞螺帽松动,以及掉入缸内金属物和活塞上的丝堵脱出等原因都会使活塞撞击缸盖,使其破裂。

                            燃烧和爆炸事故

      有油润滑压缩机中往往产生积碳问题,这是我们所不希望的,因为积碳不仅会使活塞环卡在槽内,气阀工作不正常以及使气流信道面积减小增加阻力,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积碳会燃烧,导致压缩机发生爆炸事故。因此,气缸中的润滑油不能供给太多,不能让没有经过很好过滤,含有大量尘埃的气体吸入气缸,否则形成积碳与含有多量挥发物的气体接触导致爆炸。为要防止燃烧、爆炸发生,一定要计划检修,定期清洗储气罐和管道的油垢。

     除此以外,引起压缩机燃烧和爆炸事故还有如下操作方面的原因:压缩机在用氢、氧、氮氢气负荷试车之前,没有用低压的氮气将空气驱除干净而引起爆炸。因缺乏操作知识,开车后没有打开压缩机到储气罐的阀门,致使排气压力急剧升高导致爆炸。因此,要防止这类事故发生,开车前必须熟悉操作规程,开车后,密切注意压力表数值。在一般中小型压缩机中,最好将压缩机到储气罐这段管路上的闸阀取消,只留下逆止阀即可。此外,对压缩机操作工应进行上岗前的培训。

    由于压缩机高压级气阀不严密,使高压高温的气体返回气缸,在排气阀附近产生高温,当有积碳存在时,即会引起爆炸。为避免事故,此时必须检修排气阀、检查漏气部位,消除故障。

网友:

谢谢您的指导,也不知道您有联系的方式吗?那样空压机有问题可以直接请教吗?谢谢留言

网友:

请问楼主
关于空气压缩机换油的问题?
是不是不同品牌的油不能混在一起
如果混在一起用会有什么后果呢?

网友:

请教楼主有一问题;我单位2台L10立方空压机是气控.设计时一台备用.现在气量不够想一起开,但问题是二台不能同步工作.二台调节阀很难调至一致.想过二台用并连电控.(排气管后面至储气罐并连一个单向阀,)请问大侠给出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
关于空气压缩机换油的问题?
是不是不同品牌的油不能混在一起
如果混在一起用会有什么后果呢?

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不同品牌的油是不可以混在一起的,具体为什么我也说不具体,至于后果没人知道,因为实际中没人去尝试。估计是油中的添加剂不同会起反应吧。

网友(2007-02-25):

两台并用不必加装并联单向阀,也不需要同步工作(幸好是两台,如果是五台、十台,能同步吗?),只要将卸荷阀压力调整到工作需要的压力就可以由其各自控制加卸载。不会影响正常使用。

网友:

不同种类牌号、不同生产厂家、新旧油应尽量避免混用。
下列油品绝对禁止混用。
1、专用油料不能与别的油品混用。
2、有抗乳化性能要求的油品不得与无抗乳化要求的油品相混。
下列情况可以混用:
1、同一厂家同类质量基本相近产品。
2、同一厂家同种不同牌号产品。
3、不同类的油品,如果知道对混的两组份均不含添加剂。
4、不同类的油品经混用试验无异常现象及明显性能改变的。
对性能不一,不了解性能的油品的混用问题必须慎重。以免导致不良后果甚至设备润滑事故。

网友(2007-05-18):

引用 网友B:

不同种类牌号、不同生产厂家、新旧油应尽量避免混用。
下列油品绝对禁止混用。
1、专用油料不能与别的油品混用。
2、有抗乳化性能要求的油品不得与无抗乳化要求的油品相混。
下列情况可以混用:
1、同一厂家同类质量基本相近产品。
2、同一厂家同种不同牌号产品。
3、不同类的油品,如果知道对混的两组份均不含添加剂。
4、不同类的油品经混用试验无异常现象及明显性能改变的。
对性能不一,不了解性能的油品的混用问题必须慎重。以免导致不良后果甚至设备润滑事故。

同意这位朋友的说法,我在单位就是搞压缩机技术服务的,活塞机还好点,螺杆压缩机如果两种油混用的话,很可能产生化学反应导致机头抱死,现实中确实没人敢去尝试。

网友(2007-06-29):

很有道理,讲的很透彻!!

网友(2008-08-03):
空压机油都是专用的,各厂家出产的压缩机油也不能混用。当然,对压缩机油的适用范围及机型应该没有严格的界定。

网友(2009-03-05):
我今天就是学些来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