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Cr2Ni4W、20Cr2Ni4材料如何进行渗碳淬火处理?

楼主(2006-10-27):
18Cr2Ni4W、20Cr2Ni4合金元素含比较高,两种材料热处理渗碳淬火时分别该如何制定工艺?有什么注意事项?

网友:

1.认真做好预备热处理
      齿轮锻坯的预备热处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后序的渗碳淬火的质量。其中包括马氏体针的粗细。严格执行正火加回火工艺,我们选用的正火温度高于渗碳温度20℃,即940℃保温3小时空冷,650~700℃保温4小时空冷。严格检查齿轮锻坯正火后的硬度和金相组织和晶粒度的检查。组织为细珠光体,晶粒度优于6级。

2.渗碳工艺采用强渗—扩散两段工艺。两段法具有渗碳速度快,渗层碳浓度控制质量好的优点。

3. 渗碳结束后降至淬火温度为840℃,保温30分钟油冷。180℃保温6小时空冷两次回火。

网友:

渗碳后直接淬火,我们都是渗碳空冷后在次进行淬回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