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关于AUTOCAD的小问题

楼主(2006-10-27):
问题是这样的,选择公差标注尺寸后,本应该是+-号的变成了2个问号,比如,+-0.002变成了??0.002,请问知情者,怎么解决,愿天下好人有好报

网友:

估计是字体的问题,换种字体试试看行不。

网友:

是字体不对.你查原文件是什么字体,新文件也选用那种字体就可以了.

网友:

把字体换成txt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字体没有错,图是以前画的图,后来重装了系统跟CAD,以前的图有+-的地方就成??包括新做的图也是这样,其他一切正常,望再赐教,

网友:

是装的同样的版本吗?# t4 l0 P0 Z# L0 a: n
点击右键,看看属性

楼主:

同样斑本2004,+-号变??,角度标的时候角度符号也是2个??,其他又都正常,国度兄弟,你看呢?

网友:

以前画的图重新装了以后变成这样,那你是少了以前的那个字体,把以前那个字体安装了就好了。

楼主:

老哥谢谢你继续帮我,我照你那样做过,把旁边正常的电脑的文字文件夹替换了,WINDOS系统的文字文件也替换补加了,但问题仍然存在,看来是不治之症?不瞑目呀,

网友:

是字体问题

网友:

字体文件没装, 装了以后还要告诉ACAD文件目录才能找到, 或者把那个字体文件拷入FONTS目录下.

网友:

CAD版本问题或者是字体问题

网友:

我以前也出现过这种问题,好象是字体的问题,你注意观察一下..........看是哪儿出了差错,修改一下试试

网友:

11楼说得对,你按他说的做一下试试.

网友:

应该是缺少某种字体,把常用的字体都添加进去试试~

网友:

是字体的原因啦!!

网友:

把+-的字体换一下,也许能行。

网友:

是字体问题,我以前也出现过,从正常的机子上拷贝字体覆盖即可.

网友:

可以是版本问题,有的可能是字体设置不一样。
你在用绘图里文字写一下,出现在图面里要是中文的话,就用属性匹配一下,应当可以变成中文了

网友:

我曾经也遇到过这个相似的问题,工具-选项-重置就好了

网友:

不管是什么问题,重新写不就得了。何必那么麻烦!!!
小键盘里就可以。

网友:

文字样式那里要设置一下

网友:

我以前也是,但重新再填写一遍就可以了

网友:

装个机械工程师企业版,里面有问号变中文选项,一键搞定.

网友:

你的电脑有没什么插件?如机械工程师,或者是自己公司的摸板?

网友:

增加字体就OK了!

网友:

我也遇到着问题,有时输入X号在CAD里既然是??,我的办法是装了2007,2004MINI不用了就解决了问题,呵呵。升级的好处多多,绘图功能也强了。哈哈,一怪招。

网友:

把系统默认为TXT,输入的时候数字定宋体,+-号,φ等就显示出来了.

网友:

可以用style设备标注字体,不过要前先一下标注名,如是STAND,就用STYLE修改STAND样式就可以了,将字体改为宋体就可以

网友:

恩,要是还是这样就该想别的办法解决了,选中你的字体,这时候字体的样式里面应该是白色可选可换的,把他换成宋体体或其他字体例如HZ,工程汉字,绝对OK
这是我对付 外来设计图纸的高招

网友(2006-11-26):

应该是字体的问题。

网友:

换种字体试试应该没问题

网友:

还可以用06打开试一下

网友:

把文字样式里的字体改为宋体,试一试应该可以。

网友:

我感觉是不是你的CAD版本问题   盗版的稳定性总是得不到保证的
要是一般的字体问题 大家都会知道的
估计是版本的可能性比较大
你把图放到别的机器上看看呢
有没有用
要是有用   你最好就换个CAD装一下
随便问一下
现在一套正版的CAD2006是多少钱

网友:

字体冲突!

网友:

如果不是字体的问题那可能是文字里面的样式问题,改一下看看!

网友:

11楼说的很有道理,如果按他的方法一定可以改过来,或者将标住样式中的字体改掉

网友:

字體問題

网友:

应该是字体的问题啊

网友:

是字体问题,改一下你的字体吧!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的
记不大清楚了
好象是打开的时候没有选好转化方式

网友:

文字格式不对头。。。TXT就OK了

网友:

应该是字体不符或者是字体大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