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解决内螺纹生锈问题?

楼主(2006-10-27):
我们有几款铁线产品,内螺纹非通孔,表面电镀,但内螺纹镀不到,极易生锈,工厂现在在出货时加防锈油,但现在客户要求做盐雾试验,不能通过,各位筒子有和高招?

 m. l

按客户要求是是1018材料,工厂所用材料是6A 7级,我没查到牌号,有知道的筒子吗?谢谢!

网友:

采用发黑行吗?

你们客户一定要求外面镀装饰铬,内螺纹就很难处理了

网友:

1018材料相当于国内的20#钢,你可用锌系、锌锰系或锰系厚膜进行磷化处理,来增强螺纹的耐蚀性。

网友:

加个螺纹套

网友(2009-03-04):
放点干燥剂

产品包装的时候,在包装袋里面放点干燥剂就ok啦.不过不要买那些颗粒状的硅胶, 我用过了觉得效果很差. 现在我们在用一个叫 Super Dry的, 效果还不错, 联系方式: 李先生:020 83271005,  136 323 48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