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压系统装配中是否一定要先预装配?

楼主(2006-10-27):
对于预装配,我的理解是看实际的是否和设计的有出入,但是如果是比较成熟的产品,还需要预装配吗?

它是不是还有其它我没有想到的原因?

网友:

不明白
如果是液压系统   那你配管什么的不得先配好了
然后清理干净所有元件
然后才能装配
现场配管不是设计能够完全控制的
不会一步到位的东西
这个过程是不是你说的预装配啊
这个肯定不能省啊

楼主:

谢谢你的思路。

我想我的问题应该变更为:配管和预装配的定义。

网友:

有点深刻了   呵呵
我是真的不知道
就算是指点新手
你告诉我预装配这个概念不好吗

楼主:

哈哈,我还真不知道两者的定义的区别,哪天我找到了,我会再发上来。

还是谢谢“起步价”的引导

网友:

预装配第一次听说。

网友:

卡套式接头的配管装配中,是要求预装的。无非就是确保卡套卡紧的一种方法。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2010-07-03):
液压系统装配中一定要先预装配,这样能够及时发现问题。

网友:
一般液压胶管安装的时候要求预装配的。其他就不是特别清楚了

网友:
所谓的预装是指大型设备而言
一般要把这个问题分开理解  生产大型设备的是一家 使用的是一家
当生产厂家机械设备制造好以后  需要把大部分机械部件组装在一起 看合适不
不可能设备发到用户那里之前不预装  预装好以后 大部分设备需要基本定位  液压站 阀站等就需要定位在安装位  然后就要把液压管路提前配好 这个是一般不可能在现场制作  都是提前预制好后  没有问题后 设备拆下封包发运  液压管路就可以提前串油 酸洗等处理  最后发到现场安装  局部修改就可以了

小的设备 不需要节约时间 很短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