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油器的压差究竟是多少?---[请教]

楼主(2006-10-27):
在雷天觉的《新编液压工程手册》上(的1741页),说不带旁通阀的滤芯耐破裂压差是16MPa,这个数值是否对正确的?那么这样的滤芯其支撑骨架是怎么样的呢?

另外,谁有带旁通阀的滤油器的结构图?

网友:

AFEI  问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

滤油器又不是背压阀
有那么高压力系统还能运行吗?
应该完全是个理论数据吧。
要带旁通阀的滤油器结构你买黎明一个回去拆开看不是就明白了

如果是你要自己研发做产品的话

黎明在中国做的很不错了  我说就不要拆他的台了

咱做点别的   呵呵

楼主:

大哥,理论问题回答应该确定。

“应该完全是个理论数据吧。”-你这句话,我应该相信还是应该不信呢?

我不做滤油器,我只是想在系统应用中获得更有效的信息。

网友: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真的不知道  看没人回复就随便说几句

欣赏你这种钻研精神

鼓励

网友:

因濾油器實屬迴油過濾部分其壓差力應在10bar以下且如以壓差而論的話應指呀力差多少會送一個電源信號給主機說該換濾心而言,很少會用來作為壓力源出口之過濾

网友:

16MP,这个纯属理论上的,我们用的自制的只有1-2MP就足也...

网友(2006-12-19):

一般3-5bar

网友:

一般不带旁通阀的滤油器用于压力管路,伺服阀的控制油路,但没见过压差那么大的.